FBL100改主无刷完成,但有问题,请SUV进来指教!

楼主(2012-06-10):
虽然JJ还买了不到两个月,四面都还未过关,水平完成未到需要改无刷的地步,但看了SUV的改装贴,手里痒痒的,一向喜欢折腾的我,遂决定动手。。。
从网上买来了电机(HP05S),电调(Supermicro 3.5A),MOS(DMP2035,DMN2041),这电调真的Mini啊,后面叠焊搞死我了

楼主:
这就是我的工作台

就是一条LED灯,够亮

楼主:
拆机现场
试了试电调和电机,能转

楼主:
这是MOS,1.5一个,买40个。好在买了这么多。

楼主:
第一步,改机架,这个比较顺利,照SUV帖子里的说法做就行,但要多削一点,否则电机装不进,因为HP05S比原装电机大一点

楼主:
装进去试试,确保外转子不能接触到任何东西,电机能正常运转,不行就再修整修整

网友A:
能否PM下Supermicro 3.5A购买链接或方式,谢谢!

网友B:
hp05s? 这个电机谁教你买的?纯属害人,以你现时的水平用这个电机毫无意义,也破坏了小鸡耐炸的特性。
目前你的水平还是买个bolt的12000kv电机或者c05m(bolt比c05m要好),要折腾也是以后再说吧
建议你将hp05s收起来等以后会倒飞航线再用吧,而且用这个电机最好用炭纤机身,炸坏了可以只更换后侧板,此外用了hp05s, 你还需要用到hp03t改尾无刷, 单个7mm空心杯更本匹配不了hp05s的动力,无法锁尾。

网友:
这个电调是亮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PM下Supermicro 3.5A购买链接或方式,谢谢!

直接在淘宝上搜索Supermicro 3.5A即可找到,店家还不错,目前出的电调应该已经刷好了开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hp05s? 这个电机谁教你买的?纯属害人,以你现时的水平用这个电机毫无意义,也破坏了小鸡耐炸的特性。
目前你的水平还是买个bolt的12000kv电机或者c05m(bolt比c05m要好),要折腾也是以后再说吧
建议你将hp05s收起 ...

专家啊! 的确改了后会直接影响耐炸。锁尾也有问题。
目前我遇到的问题是,油门一过中间,转速立即提升到最高,中间没有过渡,导致JJ一个大甩尾,很难控制。我刷了最新程序,调了参数(具体请看后面的贴,刚才有事没发完),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请问具体是什么原因?能否解决?

楼主:
然后安装舵机,发现舵机装不上,舵机背面的芯片会顶着外转子,所以必须把舵机下面那颗螺丝抬高才行,我是用机罩上的那个防振胶圈在螺丝下面垫着。因为螺丝不能上到底,所以其实舵机没有上紧,也肯定会影响耐炸。

楼主:
装好舵机后发现,左侧舵机这里是歪的,而以前没有注意到这里,不知道是不是改装导致的。但右舵机没有歪。

楼主:
不管如何,试试,能转了,高兴啊。

楼主:
第二步改电调,是最困难的工作,板子和MOS都极小,个人焊接水平太有限,导致弄了两次才勉强改好。
首先把原来的MOS取下

楼主:
按SUV的做法,搞三叠焊,等我花了几个小时把一排MOS管叠焊好了,好累啊,于是急于想试试效果,我就给另一排MOS只焊了一只,看看能否转。一试果然能转,这个高兴啊 !!!

谁知这一试就成杯具了。可能不小心油门推高了,过了一会儿,电调开始冒烟,MOS烧了 。这一烧还不要紧,不只把MOS烧了,还把板子下面的焊点也烧了,也就是说电调不能用了。

楼主:
没办法,过两天,重振旗鼓继续改,花了N小时终于焊好,能正常控制转速了,电调也不是很热。不过这焊接水平,实在有点对不起观众,凑合着看吧。
而且在取MOS时,不小心把一个主板上的焊点弄坏了,又花了好大劲,找到了焊点在背面的出线,飞了一根线(红线即是)。唉,不管如何,就这水平了,好在能用了。

不过就发现个问题,当油门推过中间,转速立即升到最快,JJ产生强烈振动,多次把电源线振掉,刚开始电源线用的普通线,后来才改了硅胶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我遇到的问题是,油门一过中间,转速立即提升到最高,中间没有过渡,导致JJ一个大甩尾,很难控制。我刷了最新程序,调了参数(具体请看后面的贴,刚才有事没发完),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请问具体是什么原因?能否解决 ...

主电机转速高,尾电机最大转速也要相应提高,否则无法抵消大奖旋转对机身带来的反向推力。一种就是换hp03t尾无刷;一种方法是用sr 120电机。如果不想买昂贵的尾无刷,那么只能降低主电调定速(75%左右),使大奖转慢一些,将hp05s当成c05m来用
总之主电机kv值变化了,尾电机也要相应的改动,下面是经过很多国外网友验证过较好的组合
c05m/hp03s + 7mm空心杯尾电机
hp05s + hp02t尾无刷
spin 16300kv + SR120尾电机
TA91416 + 双7mm空心杯尾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电机转速高,尾电机最大转速也要相应提高,否则无法抵消大奖旋转对机身带来的反向推力。一种就是换hp03t尾无刷;一种方法是用sr 120电机。如果不想买昂贵的尾无刷,那么只能降低主电调定速(75%左右),使大奖转 ...

谢谢,那尾无刷是用02T还是用03T?
另外,最关键的问题,油门一过中间就直接上最高转速,而不是线性增加,可能是什么原因?我想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第三步,给电机上齿,配的是9T齿。这个过程也折腾了我几天。第一次按网友说法先烧一下齿再上,谁知在烧的过程中,齿竟然被我捏扁了,铜齿怎么这么软?仔细看才发现,由于1.5的电机轴本身比较粗,而铜齿大小不变,所以铜齿边缘其实已经很薄了。
最后我发现不用烧也可以上齿,直接用这个捏子就可以上了。一定要把电子拆下来才能上。不过我用力过猛了,齿上得太深了,还好凑合着能用,以后再改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尾无刷是用02T还是用03T?
另外,最关键的问题,油门一过中间就直接上最高转速,而不是线性增加,可能是什么原因?我想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02t 和03t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是解决不了也没有必要解决的,blheli电调设计只支持到8khz的pwm信号,fbl100的pwm信号是12khz. 所以油门摇杆到大约2/3处就被程序识别为最大值,也就是电机在2/3油门处转速最大。我曾经问过blheli的作者能否做个油门检测共功能,他觉得麻烦不做。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问题,从0到2/3 油门之间都是线性的,你自己算一下定速值是多少就行了。比如要将定速值设在电机最大转速的80%,那么idle的油门曲线就是2/3 x 80%  = 50%的一条曲线。
此外,你需要知道blheli是定速电调,油门曲线不要按照普通电调那样设置成斜向上的曲线,必须是一条横线,否则由于电调定时根据油门值计算实际电机的定速,最终会感觉电机转速会滞后于油门摇杆的变化。
至于是么是定速,自己爬文吧
最后再说一句,塑胶机身用c05m/hp03s这样的电机毫无问题,但是用hp05s会有很多震动难以排除,飞起来应该很不稳。还是建议你不要弄hp05s了,等飞行水平提高同时买了MH/Bolt的炭纤机身再用这种暴力电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樓主真好心機! 亦很心急,我也在加緊練習焊 MOS 管,屢敗屢試。:loveliness:

楼主:
第四步,刷程序,改参数。从网上买了U-EC6,按要求焊好三根线,再在电调上引入三根线,接上即可刷机和改参数。这个参数SUV贴即可,不过我手上正好没有小的三线插头,就焊了一个二线插头,再独立焊了要线,以后再改好了。
新版刷机程序已经内含最新电调软件,直接选择相应的电调型号即可,参数设置如下,我暂时把定速模式设计成了OFF。

楼主:
最后一步,把电调装好,线整理好,就OK了。由于电调足够小,我是把电调贴在背面。线从边缘走,有一点挡着机罩,但还好能够正常安装机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t 和03t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是解决不了也没有必要解决的,blheli电调设计只支持到8khz的pwm信号,fbl100的pwm信号是12khz. 所以油门摇杆到大约2/3处就被程序识别为最大值,也就是电机在2/3油门处转速最大。我曾经 ...

谢谢,我大致明白了,是信号兼容性问题。不过我的是油门摇杆的位置正好过了中间就跳到最大转速了,在这个时候,转速还不够高,电池足的时候能够飞起来。
我先把东西改好就收起来,看来最终还得改回来,继续提升水平,水平上来后再来改,就像你说的,还得改尾无刷,换机架。有得折腾了。。。

网友(2012-08-20):
顶一下再慢慢看

网友:
我是来看suv的

网友:
好帖,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外,你需要知道blheli是定速电调,油门曲线不要按照普通电调那样设置成斜向上的曲线,必须是一条横线,否则由于电调定时根据油门值计算实际电机的定速,最终会感觉电机转速会滞后于油门摇杆的变化。
...

如果behli 设成定速OFF模式, 不存在滞后问题吧??

网友:
鸡还没买,收藏备用。

网友:
电焊的水平有待提高啊 啊

网友:
 哈哈 楼主焊接技术跟我一样的差

网友C:
也想改,但是苦于编程部分不会,仍是一知未解,那么有没有线性好点的电调,编程器相对简单点的,这个编程器貌似太复杂看不懂!还有编程器要什么软件,软件我也是不太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