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 尾传动轴问题

楼主(2012-06-10):
新买的V120d02S 尾传动轴好像有点偏短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
对,我的也一样

楼主:
晕死,这样的话 连接尾部的齿轮就不能全部插进去 会打滑  飞机就在天上打转
有啥办法不?

网友:
尾杆插深一点 就可以了!

网友:
尾管截短点儿也行啊

楼主:
试试看 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死,这样的话 连接尾部的齿轮就不能全部插进去 会打滑  飞机就在天上打转
有啥办法不?

前面的伞齿往后顶,后面的就正好插入。。。

网友:
一般 第一次插 会有点紧
随着插的次数的增多 慢慢就合适了

网友:
尾固定组件没装靠,顶在地上,用东西敲敲,就好了

网友:
找根碳纤自己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伞齿往后顶,后面的就正好插入。。。
g
正解!

网友:
尾管切掉1mm左右插入就好
看来是普遍问题啊

网友:
找聪少的碳纤传动轴吧,一来比金属的不容易扫齿和洗孔,二来长度比原厂略长可以自己裁剪到合适的长度,金属的真的不适合拿来练。。。友情提示

网友:
这个地方太脆弱了!
我打算把塑料齿轮扩孔到4mm左右,车一个外面滚花的铝合金套,压进去。然后用厌氧胶和传动轴粘起来!这样下次再扫尾的话,厌氧胶这里先脱开,重新沾一遍就行了。

真怀念皮带传动啊!!

网友:
我在后面的伞齿和轴上打了点儿胶。上次打划炸机过。

网友:
华科尔再出个12D05s皮带传动就好了。

网友B(2012-10-06):
用火机烫一下尾轴再插入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C:
我的没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