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船+新手,请教

楼主(2012-06-10):
新买了一条电动船,如图
请教
1、马达座是木板的,是否可以用502粘接?
2、船身很薄,电池如何固定?
3、船身很薄,防水如何加强?
谢谢!

网友:
在淘宝买的??哪家店?连玻璃纤维都没贴,而且电机座是木头的,一湿水就很脆了

网友:
壳子是应该买好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舱内的零部件全拆除后,先清洗壳内壁(去掉可能残留的脱模剂等)。预剪好几片相应的玻璃布,用长的油画笔在壳内涂刷环氧(可用30分钟型的)后,铺敷玻璃布并使环氧渗透布层,在环氧尚未固化前再次用刷笔压刷布层(尽量服贴且无气泡)。待彻底固化后,船体强度会高许多。

网友:
这薄薄的CAT船壳经受的起高速时水的冲击力吗?

网友A:
LS的你错了吧。。。。CAT高速时。。。。就只有船的尾部接水。。。船头离水的。。。所以不用考虑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同意!8楼正解。
船壳轻巧很重要。 又不是买个大坦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的你错了吧。。。。CAT高速时。。。。就只有船的尾部接水。。。船头离水的。。。所以不用考虑脆。。。

看了你的回复就知道你没有玩过CAT的,我的所指的是CAT高速时候抬头整个船体飞起来在重重的砸向水面,那时候的冲击力是很大的,这时候是最考验船体强度的!

网友:
我的碳纤的CAT 很耐操哦  要是玻纤早就沉了估计  这种的看视频里的 好像还没我的O艇快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了老外的那个视频一看就知道是个外行,玩CAT这类配软轴的船还用倒车的

网友:
啊,看电机架子就知道是 淘宝山猪店的货,呵呵 我也买了,不过是西北风,这名字怪怪的哈哈

另外还在其他家买了:(豹子4074 2000KV)(好盈海王120A)(麦克良品5200mah 3S 11.1V 2节串联)(436CNC浆)

本周调试安装,下周六、日下水首次测试

网友:
照片拍的好漂亮

网友A:
那个冲击力大小跟船体本身的重量有关吧。。。4KG的船和2KG的船冲击力肯定不一样啊。。。理论上速度相同时冲击力大小和船的质量成正比

网友C:
原来是山猪的,好在我没买,,,,,,,

1,没有加强的话按下去会很软,在低速跑的时候可能没区别,高速跑的时候也可能会没区别,但是如果高速失态翻船的话你就完了,那时候你就祈祷船壳不要破,破了里面的东西就说88了。
2,电机架为什么很少用木质的呢????就是很脆,我的CAT大家都可能见过了,上面的电池架就是木质做的,那时跑完回家拿电池出来的时候断了。一个马达的力气那么大,就震动就不简单了
总结一下 :配置可能一下就坏了,但是好的船壳会陪你很久。。。。。。。。
说得不好的见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玻璃纤的修复容易,碳纤维的修复性差,起码跑车的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没有加强的话按下去会很软,在低速跑的时候可能没区别,高速跑的时候也可能会没区别,但是如果高速失态翻船的话你就完了,那时候你就祈祷船壳不要破,破了里面的东西就说88了。
2,电机架为什么很少用木质的呢? ...

呵呵我就是这个意思高速翻个跟头是最考验船壳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冲击力大小跟船体本身的重量有关吧。。。4KG的船和2KG的船冲击力肯定不一样啊。。。理论上速度相同时冲击力大小和船的质量成正比

同感,同感呀
我感觉这类船,应该是飘在水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塑胶可以的话谁还会去买玻璃纤维或者碳纤维啊,

网友:
=。=翻个跟头。。。你啥船不考虑强度。。。。前提是你船翻的起来=。=。。。。。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我X15哥斯拉碳壳上面按下去照样扁。。。。。。木质电机架我的加强方法是在装电机之前刷一层环氧,当环氧渗入木头后在干就硬了。。。我的小虾目前就是这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X15哥斯拉碳壳上面按下去照样扁。。。。。。木质电机架我的加强方法是在装电机之前刷一层环氧,当环氧渗入木头后在干就硬了。。。我的小虾目前就是这么处理的。。

学习了,我目前没有环氧涂料,不过已经用502走了一圈,呵呵

网友E:
主要是高速时候吸水舵的阻力  船壳和吸水舵结合的地方强度怎么样

网友C:
回复 楼主:

502太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2太脆了

谢谢楼上,请推荐一款环氧胶呗,求连接

网友:
慢速可以用E51和E44。。。快速的就是AB胶了。。。

网友:
这位仁兄,和我买的是同一家的船,我看内部支架就知道了,我买的是西北风,目前我已经将所有木架都拆点,自己用3mm玻璃纤维板加工,按照原始尺寸做的,就是稍微有点重,如果你的架子不幸泡水的话,我送你一套哈哈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是在淘宝买的环氧胶,AB胶  你可以看我的帖子,《新船+新配件+新人》  里面有那个胶水的,用了2次,还不错,我的船木板下面的进轴孔发现有进水,我就将木板全拆了,然后换玻璃纤维架子,顺便补底部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在淘宝买的环氧胶,AB胶  你可以看我的帖子,《新船+新配件+新人》  里面有那个胶水的,用了2次,还不错,我的船木板下面的进轴孔发现有进水,我就将木板全拆了,然后换玻璃纤维架子,顺便补底部漏水

先谢谢啦!!!
努力学习中!

楼主:
船终于调好了

有一个问题呀,2.4G的天线很短,如何把天线伸出去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是顺德的,我是南海的,有空到千灯湖跑船,我回国也马上组一条双电的CAT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高速时候吸水舵的阻力  船壳和吸水舵结合的地方强度怎么样

吸水舵的阻力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大,一般水舵多数是打到水里的东西受损的,可以做个保险装置保护舵和船的结合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顺德的,我是南海的,有空到千灯湖跑船,我回国也马上组一条双电的CAT

好呀好呀,一定要向高手请教!

楼主:
我的船基本配好了,不过软轴确实有点儿渗水,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