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东西

楼主(2012-06-10):
(无正文)

网友:
电机很快会坏的。

网友:
你这个电调用在蚊车(1/18或更小)的遥控车上很合适。我改的奥迪双钻的爆威小车就用这电调。上12V电带12V的电机你就别想了。要用耐高压的电调才行。

网友:
理论上应该可以吧~换降压模块 这个看能要外接了 在把场管换成电压等级高的 应该就可以了 但是那还不如从新买一个恩~ 东西不是太便宜~淘宝邮费还高~ 原件最贵也就1快几~邮费一下拉高了

网友:
麻烦,不如换个高压的,不过有刷电调高压的小电调貌似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