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做小尺寸船的前辈 急求指点

楼主(2012-06-10):
象真船,1/350甚至1/600,1/700,
选择什么动力好啊?130电动机?
电池
怎么办?难道用一般成品玩具上的电池组?
那太重了吧?
或者用手叫电池?接口怎么处理呢
急求指点

网友A:
130电机用在比较大的1:350里还勉强可以,如果船型较小,就要考虑其它了

网友B:
用手机电池可以的,1S 1000mah 的,把电池外衣全部扒了,接口都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