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传电台的怎样和接收机连接

楼主(2012-06-10):
还有,数传电台能用来增加图传距离吗

网友:
我的是这样的

数传电台

飞机端:
舵机连接飞控
飞控连接数传电台A
(数传电台不能直接连接接收机)

地面端:
接收机连接数传板
数传板连接数传电台B

网友:
问的不明    答的不清

网友:
数传电台是不能与接收机连接的.中间有个东西:飞宇叫转接版,江南叫433控板,其他的不知道叫什么...
还有个前提:飞控板要支持数传控制.这点很重要!!!!!!!
数传电台与图传无关,只与遥控有关.至于遥控距离,与你选择的数传有关,功率小的还不如好的遥控器的距离.
数传电台遥控的一般都有延时,反应不及遥控器快.不过对于FPV来说这点延时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除非你在FPV途中还想来点战斗机的动作.

网友:
板凳回答的蛮清楚 学习了

网友A:
继续:
飞控的数传控制(遥控器接收机连接转接板):
实际上就是将遥控器发送至接收机的的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经数传电台发送至飞控板,飞控板接到数传指令后,按相关数据在各个通道输出相应的控制脉冲(PWM,与遥控器接收机输出相同),舵机\电调根据这个脉冲执行动作.
同飞控板与遥控器接收机直接连接结果相同,只是中间多了个传输环节.另外,飞控板与接收机直接连接时,需要飞控板解释接收机输出的脉冲信号,飞控与数传连接时,地面转接板解释接收机脉冲信号,再通过数传上传至飞控板,飞控板读取数传电台传过来的数字信号再执行输出.

另:数传电台控制多了一个传输环节,而且遥控指令传输速度/频率肯定比遥控器接收机慢很多,但有个最大的优势,就是远距离\强干扰情况下,数据很可靠,基本上每个数传通讯的产品中都会加上校验,当遇到干扰/校验码不正确时,飞控板不会执行错误的指令.

个人意见.不一定正确.

网友:
楼上回答得太清楚,

只是楼主问的是图传

网友:
我第一次就回答了啊,一时兴起...

网友:
观众很热情,楼主没反应

网友:
 比较清楚了

网友:
我学习了,正在准备连接数传了。

网友:
另:数传电台控制多了一个传输环节,而且遥控指令传输速度/频率肯定比遥控器接收机慢很多,但有个最大的优势,就是远距离\强干扰情况下,数据很可靠,基本上每个数传通讯的产品中都会加上校验,当遇到干扰/校验码不正确时,飞控板不会执行错误的指令.

楼主(2013-02-25):
懂了,谢谢大家

网友(2014-01-23):
引用 网友A:
继续:
飞控的数传控制(遥控器接收机连接转接板):
实际上就是将遥控器发送至接收机的的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 ...

很多关于数传电台的问题都是一两句带过.您回答的还是比较祥细.我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1.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数传电台?2.如果只是增加遥控距离,也可以使用其他的增程设备,如切糕433等等.有什么不同呢?3.能不能祥细说明一下数传电台与各相关设备的连接?谢谢!

网友:
我也想问  我连怎么连接  有哪些功能都是完全不懂 有了数传 是不是就不用曾程设备了啊

网友:
看来数字化是航模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