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铁棍开缝

楼主(2012-06-10):
计划在一直径1cm的铁棍上纵向开一条缝,用于夹持鱼钩绑线用。用钢锯开缝缝隙太宽,还有什么办法让缝隙小一点光滑一点呢?谢谢!

网友:
宽了就用锤子敲几下,或者用台钳夹一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咱们工人有力量,有办法。

楼主:
老师傅好!这个是反复使用的。开好后打一通孔,用螺丝紧固,夹持不同型号鱼钩,方便绕线。

网友:
搞拉   刀是吧 打火花吧!~

网友:
鋸片銑刀,0.2的縫照開

网友:
线割, 无他法

网友:
研究研究自来水笔

网友:
线切割吧,比较好找。

网友:
把钢锯条先磨薄一点啊,
没有田宫锯子,
搞模型的都这么干,
钢锯条便宜啊,才0.2元一根
随便咋磨都可以。

网友:
锯片铣刀搞是最简单的啊

网友:
做寻求DIY乐趣的手工工艺还可以,如果是以实用为主的话,不如商品自动绑钩器,国产的百来块,进口松下的200多点,自动绑钩速度快,牢度高,最小可以绑2号袖钩,可以使用0.2号细线。

网友:
线切割是最理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