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新手军事模型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2-06-10):
本人一直都很喜欢坦克也是个装甲老兵,可最近在论坛心动到淘宝买了辆HB的99B坦克才发现自己没买胶水,想问下买什么胶水好,还有组装模型都需要哪些工具,上色的话一般都用什么上色,不想花太多钱

网友A:
HOBBYBOSS的不经过改造是纯粹静态模型。这里是动态遥控论坛。欢迎改造成遥控的。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塑料静态模型拼装用专门的塑料模型胶水。搜索田宫溜缝胶,是绿盖瓶子,还有稍微稠一些的,田宫白盖瓶子。 上色最简单用田宫喷罐。这些在你买模型的地方都应该可以买到的。
另外,这个论坛里都喜欢玩坦克。但开过真车的很少。 非常欢迎。

网友B:
502就可以了,想牢固AB胶最好,田宫胶水粘遥控模型不好,我T55用田宫胶水粘,玩的时候挂到不是这里掉就是那里掉的好烦,后来用AB胶粘死再上颜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用的工具都有哪些啊

楼主:
我想先怎么把静态组装好在慢慢来学做遥控

楼主:
来人帮帮新手撒

楼主:
看来新手不受人关注啊

网友C:
问题都已回答完毕了 。。。。。

网友D:
1:静态模型有专门用的溶解性胶水,可以直接把板件稍微融化,而且有韧性,比502那样的胶水好用多了,502那种速干胶会留下白色的痕迹。便宜的静态胶水几块钱一瓶,能用很久,贵点的就是天宫的 和君仕的,有的是柠檬味的,10多块一瓶。
2:买个打磨条,切割钳,模型刀,这些素组都需要,专业的比较好用
3,有钱就买个小喷泵,喷漆效果比较匀称,手图一般人图不好。买一套画笔,大中小号,在买点水性漆,便宜又实惠的当属仙盈水性漆,台湾产,且都收中文的。小日本的比较贵,建议新手别用硝基漆,味大,有毒

网友E:
这里都是搞动态遥控坦克的玩家,2楼那位是1/35静改动坦克的大神~想改遥控多多学习人家的帖子。
以前也玩过些静态的装甲模型,工具还是比较重要的,最主要的是水口钳、笔刀、钻石挫刀、尖口镊子还有各种号数的水砂纸。
胶水不建议用502,瞬间粘固会让你无法调节零件的位置,但是粘接金属零件还是用的到。AB胶粘接太细小的零件会很麻烦,但是非常坚固,也可以备用。
最好还是准备专用的模型胶水,不用太高档的也没问题。
上色不容易,耗费也高,最好当然是有喷笔,但是好喷笔+气泵很贵。初学笔涂比较现实,但是也需要技术。
你的问题在网上都可以找到答 案,静态模型制作大大不同于遥控模型,可以多多学习再慢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