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911的群供交流的么

楼主(2012-06-10):
RT
刚入的911  发现飞机抖的厉害 给油门就往左飘
我是从6通从入4通   6通小飞机 炸了
还有联系悬停的时候 调整位舵 会升降油门
应该是控不好吧

谢谢大家   我在上海

网友:
您是降级过来的人——由6通改玩4通。按说,您应该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抖得厉害的呀!
不是主轴弯,就是主桨不平衡、或者是倾斜盘内外圈分盘了这些因数。
至于左飘,您没说清这左飘是什么样的状况,按理说单桨直升机离地前出现左飘是正常现象。
你的操控是日本模式还是美国模式?
若是美国模式的话,或许是您调整位舵(应该是尾舵吧?)时连带着动了油门哦……。
那911原配的控,摇杆的机械结构非常细小,稍不注意就会出现误动了。

楼主:
我6通 也是新手 呵呵
炸怕了 才4通进门
新飞机可能没有楼上说的那些问题   小范围抖动时正常的么 也许我说夸张了

楼主:
有空还是穿个视频吧 呵呵

网友:
这机真的没啥能琢磨了

网友:
可以改无刷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您可能没研究过无刷马达驱动电路。
试想:单片机+三组H驱动桥+相关的电子元件,光这个电路驱动电路的重量就十分可观了!原本就这么轻巧的小飞机,而外地添加那么多电子元件上去,没准就飞不起来了。

抛开价格因数不谈,光以当今的电子技术和制造工艺而言,两者的体积和重量相比:
1、小功率的动力系统中,有刷的比无刷的轻巧得多;
2、中 功率的动力系统时两者旗鼓相当;
3、大功率的动力系统下,无刷占绝对的优势。

所以,对于这么小的飞机改无刷,您还觉得有意义吗?

网友:
wyfmx大大非常專業, 看其帖子每次都有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可能没研究过无刷马达驱动电路。
试想:单片机+三组H驱动桥+相关的电子元件,光这个电路驱动电路的重量就十分可观了!原本就这么轻巧的小飞机,而外地添加那么多电子元件上去,没准就飞不起来了。

抛开价格因数 ...
在某些菜鸟眼里,无刷是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