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3GX 请教老鸟~~!!我的飞机抖动的厉害!

楼主(2012-06-10):
老鸟们 帮帮忙 ,我是个新手!我的飞机是450 无副翼!3GX 2.0 的!问一下 我要起飞的时候 飞机震的好厉害,请问是那里的事?

网友A:
调过双桨么?
还是感度太高了?

网友B:
不用说就是直接双浆```

网友C:
我觉得是尾舵感度没调好

网友D:
问题多在旋翼头上,好好找找了

网友E(2013-04-02):
双桨的问题 一般是未平横 换一副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