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炸机后 手转主浆 中间圆盘左右晃动。不是轴弯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6-10):
450炸机后  手转主浆  中间圆盘左右晃动。换了新轴。还是左右晃动~~

网友:
中联弯了

楼主:
中联那么容易弯???  轴都没弯

网友:
中联是铝的主轴是钢的

网友A:
要么换,要么自己较正,原来偶遇到中联变形就只能换,后来琢磨用两支报废的主轴加活动扳手来较正变形的中联,较正后只装中联测试,和主轴同心后就可以装机继续用了(麻烦点,有时要好几次拆装,但很管用)。

网友:
换吧,为了飞行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换,要么自己较正,原来偶遇到中联变形就只能换,后来琢磨用两支报废的主轴加活动扳手来较正变形的中联,较正后只装中联测试,和主轴同心后就可以装机继续用了(麻烦点,有时要好几次拆装,但很管用)。
求具体方法

网友:
我也有问题,新机,不是中联不同心,而是桨夹不同心!一上一下,我一年前买的套机就这样,装上780后,无敌金鱼尾

网友:
玩航模,安全第一啊

网友:
检查主轴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