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m螺距,步进1.8度,进给0.005,步进怎么运动?

楼主(2012-06-10):
5mm螺距,步进1.8度,进给0.005,步进怎么运动?细分能精确定位吗?

网友:
如果要精确定位,最好是用减速机构+半步控制

网友A:
5mm螺距,步进1.8度,电机每步使得螺母走5/200=0.0125mm,个人觉得细分为2时,电机转子还可以比较准确的定位,细分再大难保角度准确。这样螺母移动可能的最小分辨率是0.0125/2=0.00625mm,还是不够楼主的要求。

楼主:
如果没有细分情况下,进给0.005,步进怎么运动?运动0.025,还是不动,不动的话,那不就失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mm螺距,步进1.8度,电机每步使得螺母走5/200=0.0125mm,个人觉得细分为2时,电机转子还可以比较准确的定位,细分再大难保角度准确。这样螺母移动可能的最小分辨率是0.0125/2=0.00625mm,还是不够楼主的要求。

数学不及格。

网友B:
这个必须用减速器了,细分再多只是在驱动器里处理脉冲信号,而电机执行的最小一步还是1.8°,就算细分到一万,电机动一下还是1.8°,所以这个楼主必须要在机械上解决了。

网友:
5/200=0.025mm
1/2步=5/400=0.0125

用1:2.5的减速机构可以实现每步0.005
当然,前提是你的机械部分能达到精度

楼主:
我是想了解进给0.005,步进怎么运动?运动0.025,还是不动,不动的话,那不就失步了?不是精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必须用减速器了,细分再多只是在驱动器里处理脉冲信号,而电机执行的最小一步还是1.8°,就算细分到一万,电机动一下还是1.8°,所以这个楼主必须要在机械上解决了。
1.8度的步进电机最小步进角度是0.9度,也就是用四相八拍的半步驱动.

网友:
要想达到0.005这样的精密度,楼主买个谐波吧

网友:
标题

通过具体实践,我的机器5细分内还是有效的,实用分辨率在0.002的样子,螺距是4,电机400步,换成5毫米螺距实现0.005的分辨率应该完全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了解进给0.005,步进怎么运动?运动0.025,还是不动,不动的话,那不就失步了?不是精度的问题

不动的,不过会累加到0.025时再动

网友:
还没用到这么仔细

网友:
能识别,但动作时没效果。我的1605,16细分,给个0.01,3次才有点变化

网友:
几种方式,用同步轮减速1:2.5 这样丝杠没转一圈步进走500步,每步0.01,用两细分每步0.005

步进电机直接细分,因为是的整数倍,直接用来除5mm的螺距,除不出0.005来的

步进如果不是整数步的话,细分定位是否精确就只能等高手测试了,简单的用同步带方式减速,如果要非常精确的话,那就上谐波减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了解进给0.005,步进怎么运动?运动0.025,还是不动,不动的话,那不就失步了?不是精度的问题

步进电机不会实现0.005的,因为不是整步,这和精度没有关系,理论上都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