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脉冲数设置中有一位小数影响精度不?

楼主(2012-06-10):
电机86五相步进电机0.72度,丝杠螺距是4MM,驱动2细分,同步轮减速比是45,脉冲数经计算。设置为312.5,请问大伙,MACH3脉冲数设置中有一位小数影响精度不?

网友:
只要能整除多少位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弟,这样就放心了, 我还想着那0.5脉冲咋办,不行又要改减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这样就放心了, 我还想着那0.5脉冲咋办,不行又要改减速
请问设置625 240 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