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飞翼!通道设置!

楼主(2012-06-10):
通道怎么设置哦,

楼主:
没人吗~混控有很多模式~好晕哦,遥控器的杆对应什么舵帮我下~谢谢

网友:
你的设备有 混控功能吗?要设置 升降->副翼 混控,就是“三角翼”混控

网友:
你打副翼的时候 飞翼两边的舵面 一上一下差动;
你打升降的时候 飞翼两边的舵面一起动,同时向上火向下;

楼主:
老鸟帮我看看对不对啊,自己琢磨的,

楼主:
嘿嘿,上个图吧,下午值班的时候公司装的~

网友:
你好,把两个舵机分别插在1和2通道,你用的是美国手,玩这飞翼用三角混控,左手上下为油门,右手上下为升降,左右为副翼,你用的是天六二代控,把控的功能菜单第14项选 上ON就可以了。

网友:
控制的舵面还要你用正反舵设置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左,左右是副翼怎么调呢

楼主:
好了,我调整了左右手模式!谢谢大家啦,我玩模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