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换弹簧,更轻更细腻了,T8FG,10C

楼主(2012-06-10):
一直都喜欢很轻的摇杆,可能是因为试过14mz,所以热衷于换弹簧。

几年前用10c,换过弹簧,杆都很轻,油门也很轻,可以很细腻的飞行。现在换了T8FG,兔子帮我把弹簧都松到不能再松,他说的。我飞起觉得升降有些紧,他说多飞就好了,所以计划飞模拟器也用T8,不用10C了。

前两周练习倒飞,是向前翻。推升降的时候总是带动尾巴,在模拟器上练习时才发现,升降比方向紧,虽然都是弹簧变成最短。推升降不带方向很难,于是下定决心换弹簧。

淘宝上搜索“航模专用 弹簧”,得到“航模专用 小弹簧 7.5X2.4MM”,买了10个,不行再换,好了送人。结果,真的很轻,很轻,有点不像话,但是飞行可以更细腻了。摇杆在自重下也不会动,挺不错的。

我评价遥控器的标准比较简单,就是手感,不知道华科尔等国产控,换了弹簧后,会不会手感也好起来,呵呵.

网友:
这么看完觉得那么恶心呢

网友:
个人喜好吧,弹簧轻了以后,中立点的感觉也会变弱,手指不好看回馈力度判断摇杆位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说有的高手遥控硬的不行,很是奇怪,看来确实是喜好问题,和水平高低没有关系。

这次换弹簧,主要是因为向前倒飞总是带尾巴,才把升降调的比方向更轻。

不过也有一个担心,飞3D的时候自旋动作比较多,会不会futaba把升降设的比较硬,是防止自旋时带动升降?

不断学习,不断猜测。

网友:
把弹簧全去掉你试试,那才叫厉害

网友:
个人认为保留些压力还是对的,虽然无论3A、3C、3D在动作飞行时都要压反舵改出和细微修正要求细腻的操杆感觉,但是留一些的压力克服万向杆组件的框量还是必要的。毕竟还要兼顾直线飞行等呢

网友:
有点压力是正常的,但是你的压力越小,对你的手指要求就越细腻
相比之下,手指力量大的,可以压力大一些。力量小的,还是把弹簧弄软一些吧
话说FF9都有调节弹簧力度的螺丝,T8 10C的没有?

网友:
这有点像打cs里面的鼠标灵敏度~

网友(2013-03-28):
我就要紧一点,要不没有感觉。新控买回来就要拆开把弹簧拧紧点。

网友:
路过,学习,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2014-02-10):
中立点很重要的,有时候正在飞的好好的突然怀疑摇杆的位置反而没手感了

网友:
LZ的意思是“软”比较舒服吧?我倒喜欢偏硬的,飞3D手感来得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