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电机自转

楼主(2012-06-10):
好可怕,我的JJ插上电,然后放在那两分钟左右!突然信号断了一秒钟!左舵机跳一下舵,电机转了一圈!什么情况啊!好可怕都不敢飞了!通电后都会有这情况!

网友:
难道是变形金刚啊?

网友:
什么叫“突然信号断了1秒钟”?
是你关控1秒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啊!开着放在那.机和控都通电,接收的灯闪一下然后就这样了

楼主:
呵呵,专业点说应该是掉频吧!我非专业!

网友:
你失控保护设置错了吧,把油门的失控保护设置到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啊!开着放在那.机和控都通电,接收的灯闪一下然后就这样了

家里按了无线路由器?或附近有啥大功率的2.4G信号发射装置吗?
2.4G的遥控系统,虽然有什么跳频、多频点接收功能,但还是会遇到某些避不开的干扰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以前没有啊!拿到楼下三十米外也有这样的情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用设置失控保护?不太懂!麻烦了!

网友(2012-07-10):
应该是干扰吧

网友:
国产控?。。。很多人会这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