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100,对尾悬停慢慢右偏,求解决方法?(解决了)

楼主(2012-06-10):
遥控器已经校中了,FBL100练习对尾悬停,感觉尾巴总是慢慢向右偏,请问有什么办法,调整?遥控器怎么设置才能解决问题?我的遥控器是X-6S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已经校中了,FBL100练习对尾悬停,感觉尾巴总是慢慢向右偏,请问有什么办法,调整?遥控器怎么设置才能解决问题?我的遥控器是X-6S

提高悬停点的油门,使转速加大

楼主:
能否教我遥控器如何设置,我是新手。我的遥控器是X-6S.

楼主:
在遥控器微调开关向右面调了点,现在一切正常了。哈哈

网友A:
6通机还要是无副翼不应该微调… 全部应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6通机还要是无副翼不应该微调… 全部应归零…
为什么?但调整后练习对尾悬停,尾巴完全正常了。

网友B:
彻底点,1恢复出厂设置,2校中

同样进入SYS.MENU菜单进入——MODEL.SET——RECOVER(复位)进行复位,这样就能恢复遥控器的出场设置。油门要居中,3D开关,熄火开关也要关闭
SYS.MENU功能菜单进入后——STICK.AD进入会看到是否adjust(是否校中),这里提示一个,校中时需要把油门通道调到中间的位置,很多玩家不清楚所以油门通道打到最底部,所以出现飞机变得更乱现象。选择yes,就好了。
fbl尾巴基本不会飘,只有电量低时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一点点的飘,基本感觉不到,大量的飘肯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彻底点,1恢复出厂设置,2校中

同样进入SYS.MENU菜单进入——MODEL.SET——RECOVER(复位)进行复位,这样就能恢复遥控器的出场设置。油门要居中,3D开关,熄火开关也要关闭
SYS.MENU功能菜单进入后——STICK.AD ...
按照你的说法做过了,还是不行。对尾悬停是尾巴很缓慢的向右转锁不住,但微调后尾巴锁的很好,新人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咨询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咨询厂家
就是厂家的人告诉我这么整的,不过现在尾巴真的锁得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