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号称最大5A充电,为啥只能4.2A充?

楼主(2012-06-10):
我用B6型号是:EV-650   170元那种 支持AA123锂铁电池,说明书上写最大是5A充,我充3s1p 2200/1500毫安 每次都开5A充 每次都自动跳到4.2A然后慢慢降压,为啥5A不能持续一段时间?电池都是支持5c充放的。

网友A:
适配器跟不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跟不上吧

适配器是12V 5A 的黑色塑料壳38元的适配器        那要如何才可以5A充,需要什么样的适配器~?谢谢

网友:
适配器小了

网友B:
我觉得不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电源要是跟不上B6就会自动报警了! 应该是电池的固有内阻挡道了电流的加大!  所以好电池往往可以大电流充电!  个人观点……  欢迎拍砖……

楼主:
究竟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电源要是跟不上B6就会自动报警了! 应该是电池的固有内阻挡道了电流的加大!  所以好电池往往可以大电流充电!  个人观点……  欢迎拍砖……
那我就不客气给你个砖了 。。。。电源我12V22A的照样只能4.3A充电,用什么电池冲都一样,我也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C:
B6最大充电功率50W,用电池总电压乘以充电电流算算就知道了。

网友D:
楼上正解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B6最大充电功率50W,用电池总电压乘以充电电流算算就知道了。
按计算是对的,说明书也说50w。但包装盒上却有22.2v 5A的图片,是不是太坑爹了

网友:
你的比我我的好 我的只能3.9A

网友:
4.2A??4.2v吧?

网友:
现在什么都有误差!说明书上的只是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2012-08-12):
我的飞科达B6咋平衡充电完 是 4.18  4.17  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