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能不能用在E sky的bee2四通飞机上

楼主(2012-06-10):
天地飞7能不能用在E sky的bee2四通飞机上,如果需要 怎么设置需要另外购买四通接收机吗?
用bee2上自带的e sky四通接收机行不行?

网友A:
若是2.4G的遥控系统,因存在兼容信的问题,故不能相互通用。
解决的办法唯有更换接收机(四合一中,幸好接收部分是独立的)。
然后,新的接收机与剩余的三合一电路板连通好,便可完成“改装”。
哦!差点忘了最重要的因数!!三合一与新接收机间的信号连接,必须是油门脉冲先于转向脉冲送入,颠倒了则三合一无法工作。

网友B(2012-08-07):
占用楼主的版块哈 别介意哈·· 新手不能发帖·· 鄙人想入手一个遥控器 希望可以以后玩450之类的机机· 然后又可以用作模拟器的· 请大神们推荐几个 本人也是没米一族··· 最好说型号的全称 我也好在淘宝找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