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太长转螺母(大机)

楼主(2012-06-10):
2米多长的丝杠,拉紧了怕转动困难,松了怕顶弯。能定死丝杠,转动螺母不?有兄弟试过没?

网友:
可以啊,除非丝杠中致,不然会拉弯框架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广告雕刻机就是 一头固定的丝杆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丝杠是多大的?也是动螺母的吗?
我的16丝杠,中间踏得厉害,不得已才想这样,今天才想到,还没实施。
刚又想到:要是丝杠螺母同时反向旋转,是不是又可以1605变1610

网友:
吧丝杆当蜗杆,作一可转动的涡轮,定在丝杆**位置,不影响丝杆转动,可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螺母经过时如何顺利穿越涡轮?细长的丝杠还是动螺母好,只是装置大些,反正是大机,也不在乎大这点了。能找到的所谓好齿条精度都不咋地,没法还是用丝杠

网友:
我买的成品雕刻机,丝杠是固定的,螺母转动,好多工业机也是这种结构,如哈二机床出的DVT500立车,刀架垂直部份也是这种结构,这种结构本身没问题,所以想到就作吧。

网友:
一头固定的丝杆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哥能给个图片参考下不? 这两天我在想结构,有点头疼,螺母比较短,上面还得搞同步轮、轴承,等等

网友:
以前想过一下这结构,只画了一小部分,轴承尺寸导致安装结构有点大,最后放弃还是用回传统的了

轴承外圈放主体固定座内(其实就是买一个内孔型号大点的丝杆固定座倒立安装),内圈跟螺母法兰连接,左边是锁紧内圈的螺母(没画详细,理解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收藏呵呵!

网友(2012-10-04):
我们做的丝杠一般直径在20之上,要不不敢保证,

网友:
转动螺母的还第一次看到哦

网友:
滚珠丝杠可以设计成螺母旋转的,但机床结构会很复杂,并且,螺母旋转的滚珠丝杠的螺母需要特别设计。建议丝杠的轴采用两端固定的方式,并做预拉伸,肯定可以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