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为YT700E类直机量身定做的锂电

楼主(2012-06-10):
电动直机有很多优点,就是换电池和充电有点麻烦。
刚拿到格氏12S一体的5000mAh 60C电池,有点细长,象根棍子,很适合亚拓700E使用。由于所有接线都从尾端引出,免了张牙舞爪的乱线,配上亚拓铝制的电池托板,更换电池十分方便。计时了一下从摘头罩到换好电池装回头罩,只需要50秒。该电池支持5C充电,在外场如果有电源或小型汽油发电机,只要备两组电池配上一个1000W以上的充电器,轮流充电就能满足一般飞行要求。
在外场如果不用发电机,用两个150AH以上的大电瓶也行,但充电电流流不能太大。

格氏5000mAh 60C 12S 锂电

格氏5000mAh 60C 12S 锂电

网友:
这个电池太爽了........顶一下.

明个我也拿它飞600了.爽.

网友A:
这个电池很方便,想问下有无45C左右的,一般飞行用不了60C那么暴啊!
感觉用60C对我来说太浪费了

网友:
 6315
 K牌电调

网友B:
在王周海的表演中已经看过这个电池了。。不知道600专用的什么时候出?

网友C:
以前没想过用车用电瓶充电,刚好有个车上换下来的电瓶,不过是70Ah的,请问可以充几组6s5000mah的电池,可以用多大电流充电?

网友:
感觉用60C对我来说太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王周海的表演中已经看过这个电池了。。不知道600专用的什么时候出?

600专用已出
3200~3300MAH 6S

饭总迟点回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很方便,想问下有无45C左右的,一般飞行用不了60C那么暴啊!
感觉用60C对我来说太浪费了

 您好,您上次获得的奖品5000mAh 45C 6S1P的电池就是我们的常规产品,使用在600、700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没想过用车用电瓶充电,刚好有个车上换下来的电瓶,不过是70Ah的,请问可以充几组6s5000mah的电池,可以用多大电流充电?

在70AH满电的情况下理论上可以充14组电池,但实际充电中途因线材还有电池的内阻多少会有一点损耗,完全充满电池可能只能充满13组,电流建议用1C来充电(5A),大电流充电易损坏电池。

网友:
单只汽车电池不适合场外飞600&700充,主要是电压低,充电器输出功率不足

楼主:
最好用两个100AH以上的电瓶串联,用24V输入的充电器来充。这样最多也只能用2C。一般铅酸电瓶不适合大电流连续放电。

网友:
2C充的话实在太慢了,难怪很少见人拿电瓶外场充电
另外问问格氏,标称5c充电的电池常用2C或3C充电对电池伤害大吗

网友:
啥逻辑,电压不用管了么?
考虑充电效率,电池寿命,能冲5组就不错了。
引用 网友D:

在70AH满电的情况下理论上可以充14组电池,但实际充电中途因线材还有电池的内阻多少会有一点损耗,完全充满电池可能只能充满13组,电流建议用1C来充电(5A),大电流充电易损坏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