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船+新配件 3新人员请教高手

楼主(2012-06-10):
各位好,小弟入手一条新船和各类新配件,准备当一个航模大军的新兵,现有配置附上,如有缺 陷,请各位高手指点!

电机 豹子 4074 2000KV
散热 豹子4074水冷散热套
电调 好盈 海王120A
电池 麦克良品 3S 5200mah 35C(11.1V) 2节串联
舵机 辉盛 995 金属
软轴 4MM
浆    CNC 436
船体 KIT 西北风
五金 36-40水冷座
舵系 110mm吸水舵

67CM 船体

67CM 船体

配件若干

配件若干

配件若干

配件若干

网友:
这货是油船来的吧

楼主:
不啊,这个虾子怪怪的,电船

刚才我发现船底轴孔出进水很严重,请问如何修补?

网友A:
进水,上胶水呗.
你的豹子电机太强大了.
烟还抽着
烟还抽着牧丹

网友:
像针筒那样的是什么来的

网友:
感觉4074 120A的电调小了些吧!4074 2000KV为什么不用438的浆?

网友:
电调偏小,建议选用海王180A电调,桨也偏小,这么低的KV,这么大的电机,上个440以上的桨应该是没问题的。如果不串联电池,用单条6S,调得好的话速度估计能上90。

网友:
这么大的电机,6S你用T头,准备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多朋友都说怕电机过热,先用小浆试跑,然后观察电机温度,感觉这样比较稳妥,所以就直接上了436

楼主:
回复 网友C:

淘宝上买的胶水:美国进口ZAP PT-36 5分钟透明环氧胶 便携装(28克) 胶水

楼主:
回复 网友D:

插头全部换了,现在用的是XT60 12WAG线,应该还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本来是打算用180A海王,我不太懂配置中的关系和电方面的知识,后来请教了几家淘宝的卖家,综合得出一个结果:串联增加电压,容量C数不变。并联增加容量,电压C数不变。
按照这个公式计算5200mah=5.2a  5.2*放电35C=182a ,目前电调持续120,峰值240。所以电池放电A数在电调范围内(忽略电池电调虚标),之后就买了个120A电调。

另外 我同事的船比我早下水,(他用的3674 1840KV电机  好盈海王120A电调 5200mah 35C 3S 2串  442铜浆)跑起来我看没啥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333牡丹 听说现在流行,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用的是XT60 插头,   难道需要更换XT150 ?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买的胶水:美国进口ZAP PT-36 5分钟透明环氧胶 便携装(28克) 胶水
我搜搜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上胶水呗.
你的豹子电机太强大了.
烟还抽着
烟还抽着牧丹

上胶水就无法转动了,应在轴筒内部填充黄油,就是自行车用的那种膏状的黄油,并且轴两端露出轴承外面部分套上两个橡胶圈(要靠螺旋桨毂压紧),这样保证万无一失了,
我自己的亲身经验

网友:
12WAG线,应该还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初步断定是船底进轴孔出现的漏水,目前不知道用什么胶比较合适

我轴内用的是3# 日本NSK 高速黄油

楼主:
今天将所有的木架子拆点,打算用3mm玻璃纤维板重新加工,看样子有点重,但是强度很高,也不脆,

原始电机架太土了

原始电机架太土了

去买了个水冷,发现不靠谱啊,根本装不上啊,坑爹啊

去买了个水冷,发现不靠谱啊,根本装不上啊,坑爹啊

看来只有发挥我天才的能力了,做个外套支架吧

看来只有发挥我天才的能力了,做个外套支架吧

既然木头的不耐用,那就全换,明天到公司里做一个玻璃纤维板的底座和架子!必须的

既然木头的不耐用,那就全换,明天到公司里做一个玻璃纤维板的底座和架子!必须的

小秀一下我自己走的水路,现在只能看个局部,船舱盖子太小,只能绞尽脑汁利用空间!

小秀一下我自己走的水路,现在只能看个局部,船舱盖子太小,只能绞尽脑汁利用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初步断定是船底进轴孔出现的漏水,目前不知道用什么胶比较合适

我轴内用的是3# 日本NSK 高速黄油

环氧树脂

网友:
螺旋桨实在太小了,电调肯定要换,电池是最大瓶颈,你使劲砸钱吧

砸够钱,上90不是问题,我放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明天就顶180A 海王,已经做好准备了,这个帖子不更新了,开了新帖内容更多:
《★★★★★新手+新船+新配件 3新人员首玩电船 老帖新发,每日更新!!!》,欢迎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帖子不更新了,开了新帖内容更多:
《★★★★★新手+新船+新配件 3新人员首玩电船 老帖新发,每日更新!!!》,欢迎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