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入门阶段之450电机选择

楼主(2012-06-10):
为什么我会发这么一个帖子?请大家听到道来吧~
我入魔就选择了号码特3800KV的电机,为啥?也没啥,估计在论坛上能见到的基本上都是3800KV,我确实少见人家用低KV值的,只是少而已。
再说说现在几乎“风靡全球”的花牌H2836-3860KV,样子YT的一个鸟样,什么散热、什么功率、什么暴力,确实样子非常可爱!~是人见到就想败一个回来!
好了,说回我的3800KV吧,我买的是HB2835H-3800KV,最大功率450W,这电机对于新手来说是很暴力的电机,或者说动力爆的有点不好控制。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有根据的:
飞行时间上:在我入魔米里糊涂选择了这个电机(配12T),悬停基本在6分钟,下来后基本上电池已接近3.7临界点了。3D飞行(中位85油门),飞行4:30下来,电压3.78左右~
动力表现上:可以说,这电机只要你肯推油门,他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真是那句话,你想飞多高就有多高,哈,我试过快速侧钟摆都不会有多少掉转,最后摆到我炸鸡为此~

后来,直至我遇到本地的魔友,我们一起飞行、一起交流、一起看我炸鸡 。我越来越欣赏魔友的飞行风格,悠闲、飞得不暴力。
在那次,我飞过魔友的飞机之后,对低KV值电机就有种说不出的爱 ~为什么?

新手入魔飞450就一定会炸,炸了就会有虚位,尤其是之前有副翼时代,舵机虚位、旋翼头虚位再加上飞机在多次炸鸡之后就会出现不可预料的虚位和精度的下降。我也不例外,我的450在我炸了一年后,炸到我开始进行3D练习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到飞机的不稳定,就是贼!
飞过魔友的飞机,魔友用的是3500KV的电机,发现魔友的飞行在航线和3D翻滚过程表现的非常安稳,比我的要稳定很多。
这里,我就认识和感受到主要的两个原因:一,动力,二,虚位
动力过爆,机体的动态就非常的活跃,再加上虚位,就会感觉到飞机很贼,很飘~
3500KV虽说不暴力,但是动力对于新手来说是绝对绝对的够用。
那次之后,我立马去败了一个XXD3600KV,确实飞起航线和3D练习舒服多了~不仅如此。
3600KV电机,在时间上,可以飞个7:30,下来还有3.75以上。3D飞行(中位油门95),飞行时候5分钟,下 载3.82左右~动力表现当然没有3800KV来的那么充足,但是也不会出现不好控制的情况,至少我飞了这么没有!

所以,我个人认为,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 :
入魔选择低KV电机,一来,可以延长飞行时间,二来,动力不至于太多暴力而不好控制。
等你熟识和3D进阶后,再选择暴力电机进行进阶练习应该是个不错的的选择。

好了,要说的说完了,大家轻拍啊~

再说几句题外话,3800KV电机和3600KV电机比起来,不一定3600KV差。
我同样拿号码特的电机再比较一下。

2835H 3800KV 和 2840H 3600KV  功率几乎一样?对了,除了看KV值外,还要看电机的规格,2840要比2835要长,钢磁要长一点,扭力自然大一点,这么说3600KV来个疯狂侧摆应该很给力的。。。人家YT宇宙才3400KV呢~
看看下面的图,你应该就懂得!~ ,再说估计大家一定会口水我了~

网友:
好帖,话说大家现在都忙着改6S,我也是HB2835 3800的那个电机,动力的确很好,就是夏天到了,发热不是一般的大。

6s是更低kv更大扭力的方案, 。

楼主:
沙发没人要 ,那我自己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座!还滑了屁股! ~~

网友B:
刚换了花牌的3860有点不适应,12T斜齿转速太高调低了油门曲线动力又不足,感觉还是低KV电机好点就好比汽车上坡用低速档一样扭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换了花牌的3860有点不适应,12T斜齿转速太高调低了油门曲线动力又不足,感觉还是低KV电机好点就好比汽车上坡用低速档一样扭力大。

斜大齿是121T的,直大齿是150T的~
你用3860KV+12T主齿上斜齿是很暴力的~

网友:
谁出3500KV--3800KV的450电机 我试试
QQ929776873

网友:
主机用450MX,备用机用花牌2836,中山,你看着办吧

网友C:
一直花牌3900,40油门就悬停了

网友D:
12t过于暴力就换11t的呗

花牌的3900kv我也用,配11t斜齿,单纯悬停、航线,我可以飞9-10分钟,下来大概在3.6左右,秘诀就是小油门大螺距

网友E:
顶中山兄
转数高了飞机的确很贼,不好控制。用来降低油门曲线来降低高KV值的电机转数,只会让电机和电调过载。
就算是配合11T的齿来增加扭力也很容易掉转。
所以新手还是选择低KV的电机。转数虽然低,但因为扭力大、不易掉转,动作相对就要平稳很多。

网友:
标题

我有个二手xxd电机,可惜不知道多少kv

网友F:
好贴,我的入魔电机就是号码特的3800kv的这款,五月让我把轴飞断了,其实只是很快的航线而已,450pro还是上3.5mm轴径的靠谱点。至于转速,我跟楼主的理念差不多,适当降低大浆转速,提高扭力,省电。所以我一直用小齿轮比在飞。
       楼主电池太爱护电池了,其实锂电的安全放点截止电压是2.8v,一般数码产品保护板的设定电压是3v,对于我们模型来说,设到3.4~3.6v都可以的,3.7v只是锂电理论上的平均工作电压,也就是这个电压正是锂电正常干活时的电压,最耐用的时候,这个电压下锂电能持续放出大部分电量。如果飞到3.6v,至少还能放出三分之一的电。锂电在3.7v的时候放电曲线平缓,会持续放电很长时间。3.3v以下放电曲线才会陡。我一般飞到3.5v,这样充分利用电量,又不至于过放,保护电池,动力也充足,在3.3v前有足够的时间让飞机降落。
      坛子上大部分人都飞到3.7就不飞了,电池好像是循环次数增加了,不过每次并没有发挥电池的最大续航能力,单次续航时间少,其实与电池飞到3.4v再停下来比较总的使用寿命并没有明显增加。从总的工作时间计算,其实电池的使用寿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中山兄
转数高了飞机的确很贼,不好控制。用来降低油门曲线来降低高KV值的电机转数,只会让电机和电调过载。
就算是配合11T的齿来增加扭力也很容易掉转。
所以新手还是选择低KV的电机。转数虽然低,但因为扭力大 ...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贴,我的入魔电机就是号码特的3800kv的这款,五月让我把轴飞断了,其实只是很快的航线而已,450pro还是上3.5mm轴径的靠谱点。至于转速,我跟楼主的理念差不多,适当降低大浆转速,提高扭力,省电。所以我一直用小齿 ...

说得非常专业~给力!

网友:
中山兄功不可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花牌3900,40油门就悬停了

看來你真是一只鳥蛋

网友:
,那我自己坐吧~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t过于暴力就换11t的呗

花牌的3900kv我也用,配11t斜齿,单纯悬停、航线,我可以飞9-10分钟,下来大概在3.6左右,秘诀就是小油门大螺距

别高兴太早,你这个飞法很容易电机过载,等烧了电机电调你就发现你这根本不是啥秘诀

网友:
 好经验,谢谢中山兄分享。

我还只用过450M 3500KV,没折腾经验,所以更注意电机的外在表现:
1、可以发热,不能发烫;(要能在炎热下持续飞。450M太烫手,手摸不能超过2秒。)
2、换轴方便便宜;(450M的电机轴加两个轴承要64米,太贵了,450MX好像还没有电机轴配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好贴,我的入魔电机就是号码特的3800kv的这款,五月让我把轴飞断了,其实只是很快的航线而已,450pro还是上3.5mm轴径的靠谱点。至于转速,我跟楼主的理念差不多,适当降低大浆转速,提高扭力,省电。所以我一直用小齿 ...

这位对锂电特性的分析还是比较到位的,可惜对模型动力方面了解的还不够。直升机用的锂电,放电电流动辄就是几十甚至上百安,在电池内阻的作用下,端电压下降至少有0.3~0.4V。从一些典型的模型用锂电池的大电流放电曲线上可以看出,放电平台维持在3.4~3.5V这个水准的电池,已经算是品质比较好的了。我们把直升机降落下来之后才能测量电池电压,这时候已经是空载电压了,所以假如我们降落后测得的单节电池电压最低为3.7V,那么在空中的时候可能就是3.3~3.4V,已经非常接近安全使用的极限了。另外,锂电池的特性决定了浅放勤充的使用方式对电池本身比较好,所以在大电流放电的场合下,稍微多保留一些剩余电量确实可以延长电池的正常使用寿命。现在很多模友都是在电池还剩3.85V电压的时候就停止飞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位对锂电特性的分析还是比较到位的,可惜对模型动力方面了解的还不够。直升机用的锂电,放电电流动辄就是几十甚至上百安,在电池内阻的作用下,端电压下降至少有0.3~0.4V。从一些典型的模型用锂电池的大电流放电 ...

讲的好啊!~

网友H:
请问中山:用xxd3500电机,配450机150齿盘,电机齿轮用多少齿的能达到你说的效果?

网友G:
我只说一句,亚拓刚推出450的时候,原厂配套的电机是kV2600的内转子无刷电机。现在大家对动力的追求实在是越来越永无止境了,对新手练习悬停来说,为了暴力而暴力的配置基本是有害无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位对锂电特性的分析还是比较到位的,可惜对模型动力方面了解的还不够。直升机用的锂电,放电电流动辄就是几十甚至上百安,在电池内阻的作用下,端电压下降至少有0.3~0.4V。从一些典型的模型用锂电池的大电流放电 ...

你误会了,很多人的报警器设在3.7v甚至3.8v,那是带载电压,飞450,我的报警电压是3.3v,
另外,450无论如何放不出上百A的电流,通常暴力3D会有极端到达40A,悬停也就20A左右,3.3v下来,妥妥的
事实上,大多数被操大肚子的都不是因为过充或者过放,大肚子最大的成因是过流,2200/20C的电池,以50A连续放电,下来后空载电压哪怕还有3.8v,电池也会很快大肚子,道理很简单,大内阻在大电流下形成大热量,电池发热,直接大,打都打不掉。
故,诸位担心电池是否会大肚子,最需要关心的是下来后,电池的温度有多高,带载3.7v报警那是浪费资源,全部放完可以充放100次,放到一半可以充放200次,喜欢放到一半,干嘛不去买高C一半容量的电池?还轻呢。

网友I:
中山兄除了灌水难得发这么有技术含量的经验贴 ,说得很不错。
可惜我只玩250以下的小鸡,不过这个帖子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昨天把mcpx用的暴力电机hp05s重绕了一次,目标也是为了降低电机kv值增大扭力,希望能够减轻侧摆练习的掉转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中山:用xxd3500电机,配450机150齿盘,电机齿轮用多少齿的能达到你说的效果?

我用的是12T~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只说一句,亚拓刚推出450的时候,原厂配套的电机是kV2600的内转子无刷电机。现在大家对动力的追求实在是越来越永无止境了,对新手练习悬停来说,为了暴力而暴力的配置基本是有害无利的。

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中山兄除了灌水难得发这么有技术含量的经验贴 ,说得很不错。
可惜我只玩250以下的小鸡,不过这个帖子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昨天把mcpx用的暴力电机hp05s重绕了一次,目标也是为了降低电机kv值增大扭力,希望能 ...

谢谢支持!

网友:
我用KDS大家任为垃圾的那款紫色电机配KDS40A电调,一块2200电池飞到3.5V下来可飞11分钟飞高速航线8分钟下来还有3.7V以上,前天飞猛了点,恒吉MD922尾舵烧了,

网友J:
一直都用3500kv左右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直都用3500kv左右的电机。

现在在用,感觉真不错!

网友:
个人感觉450不是暴力飞的话450MX是最佳选择、温度很低、省电、要暴力就蝎子、   别的电机发热实在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