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V157飞完后高热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6-10):
本人飞KSM 用CGY750陀螺
舵机
是FUTABA HV157
飞完一躺下来``157是热到烫手,请问是怎么回事?这样下去会烧吗?

网友A:
不会吧。 我有架也是157 但不会很热 热手而已 检查一下 线路和机械部分吧:loveliness:

楼主:
线路``机械都没问题``不知到是否750的感度太高

网友B(2012-08-24):
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下回应该看看

网友C:
这个不好!

网友D:
绝对不好

网友E:
可能是感度太高,而且157HV不是直机专用的,你应该用255HV或者272HV,这两款是斜盘专用,我刚买了272HV,准备用在斜盘上的

网友F:
关注,打算上157HV

网友G:
呵呵,750修正速率快,157电流大,肯定热的。@( ̄- ̄)@

网友H:
如果舵机发烫肯定是里头电机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