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试 柏通1.2G 800MW图传 遇到的问题,超级郁闷--已解决!!

楼主(2012-06-10):
关于测试 柏通1.2G 800MW图传 遇到的问题,超级郁闷,,
设备如下:柏通1.2G 800MW图传  (发射未拆壳)图传+散热+电源+小天线+LC  为 图传+散热片+电源线+专用小天线+LC抗干扰组件
全套图传+散热片+电源线+专用小天线+LC抗干扰组件+麦克风

          镜头:索尼sony 540线1/3ccd摄像头

          显示器:佳的美8寸

          发射电源:格式2200MHA 11.1V 25C,接收电源 5000MHA 11.1V 25C锂电,
         测试环境,发射电源采用电调处输出,发射与接收相隔两三米左右,控:天六A72M
症状:1)每次一接通电,发射在5频道接收在3频道的情况下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图像工作一分多钟,但是只要断开电源重新对发射供电时,就蓝屏,反复多次同样是蓝屏,,如果将接收切换到第5频道时,显示器的画面像黑白电视信号不好一样,非常闪烁,几秒钟后又是蓝屏,
     如果相隔十几个小时后,重复上述步骤,与上面描述一模一样,也是首次接通电正常,如果断开后,重新测试又是蓝屏,不管用哪个频道,,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
    目前已通过排除法,可以肯定显示器没有问题,AV线没有问题,
    不知是因为发射过温度过高的问题还是接收温度高的问题,还是镜头的问题,,,头都想晕了,不知各位朋友在用柏通1.2G 800MW图传的时候,有遇到我样的恼心事吗?如果遇到了是怎么解决的啊,,真诚希望各位坛里的模友帮助,,,

     后记,五月底收到几米寄来的图传后,就一直没有测试成功,不管怎么弄都是图像时有时无,寄回去,几米帮我测试了,却又是正常的,发回来时顺便送了我一套LC组件(在这里感谢店主几米热情的电话支持,),上周末晚上又测试了几次,问题依然存上,甚至想再次寄回补差价换柏通5.8G了,与坛里老模友失落得世界交流后,叫我多测试一下,不要轻言放弃,先别寄回补差价换5.8G,,于是,昨晚再次测试时无意中发现用手拿着图传发射端与镜头线连接处的时候,图像很清楚,而且不闪烁,放开后,又像信号不好时的黑白电视一样了,图像乱抖动,大片波浪,感觉可能是线路问题,怀着即将找到纠缠太久的问题终于可能得到解决的巨大喜悦,,,所以轻轻拨开包裹的胶带时,发现负级线接触良,立马重新焊上,问题圆满解决·!!!在这里感谢“几米”感谢“失落得世界”朋友热情的帮助!!

    以上描述别无他意,只是为了新人们在测试图传时如果遇到问题多一个参考,,,。

网友A:
难到你买到假货?
蓝屏的原因,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屏幕问题~因为那个屏幕会检测AV信号,如果信号太差会跳至蓝屏!偏偏无线图传很容易受外来干扰,比如有时人体伞挡会出现闪屏或者雪花跳屏,屏幕检查信号差就跳蓝屏了~你可以买一块最便宜的OSD板接到输入端~或者买一块录像卡接到输入端就可以!
有可能你家干扰太大!或者供电不足!

网友B:
没搞错吧   发射机是电调供的电  那可是5V   发射机是12V的吧  您仔细看下哦   能用就怪了。

网友:
这个 问题 在这个板块问不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搞错吧   发射机是电调供的电  那可是5V   发射机是12V的吧  您仔细看下哦   能用就怪了。

感谢“缪飞虎”朋友的关注,是我没有描述清楚,我的发射电源是电调T插那里Y线出来的,而不是经过了电调后进入遥控接收机的5V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到你买到假货?
蓝屏的原因,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屏幕问题~因为那个屏幕会检测AV信号,如果信号太差会跳至蓝屏!偏偏无线图传很容易受外来干扰,比如有时人体伞挡会出现闪屏或者雪花跳屏,屏幕检查信号差就跳蓝屏了~ ...

非常感谢gdku朋友的回复,我手上正好买了一块SD卡录像板,明晚再测试一下,如果问题还是存在,就打算发回给卖家,补差价上柏通5。8G了再试了,

楼主:
再占位请教坛里的朋友帮我出出主意怎么测试这个图传哦

楼主:
今晚又测试了一会,终于找到问题所在,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图传供电进发射端的负极线接触不稳,,重新焊接后,问题得到解决!!!图像非常清晰,周末到飞场等视频,,

网友:
lZ买的这款1.2G的图传价钱多少,看淘宝上三百多不等,还有295的。

网友:
电压搞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