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能调出来理想状态么?

楼主(2012-06-11):
小弟刚才换了尾
电机
实了下 锁尾还可以
911在手中加电以后 可以在空中悬停 不动控的话 会慢慢往一边便宜
大伙说 能调整出来 不动控直接悬停么 ?
PS:起落架左右底部是不是不一样的?我才发现 左边起落架地下多2小块东西
还有大奖的问题 小弟刚刚才发现大奖有字母 A B 一定要装AB桨么? 还是 AA BB 的装?

网友A:
不知LZ的理想状态是什么?脱控悬停1分钟?

楼主:
差不多吧
不过后来想想 玩具么 别太较真

网友B:
多调调连杆,比微调来的好,我看着微调那边偏离太多,心里就不爽。是不是心里BT

网友C:
911在手中加电以后 可以在空中悬停 不动控的话 会慢慢往一边便宜
复LZ:
V911可以脱控悬停,而只有慢慢温飘
......这已是最佳状态。很多450也未能如此。
陈伯

网友D:
这机子基本上只能这样了吧,主要是虚位太多了,机身很容易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