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尘器的设想,除微小棵粒尘灰

楼主(2012-06-11):
想用三级结构,
第一级除大棵粒灰尘
第二级,微小棵粒被水吸收,
第三级,除水雾,
这想法是否可行?
假设气流管径都是50的,要用多少KW的旋涡风机?第二级的结构怎么做才能使混合气中的微小尘完全被水吸收?

网友:
這種方法只能防止回火而己
除塵的效果不好
你會發現只有很少部份的灰塵會進入水中
除塵要用水簾的效果才會好一點

网友:
水处理那个。。。

如果气流量大的话,,估计效果一般,,大多数灰尘会在空气泡里面,不与水接触。。

我觉得,应该让水喷洒起来,然后出口用多层空气滤网过滤。。

简单的说吧,,是尽量提高空气与水的接触面。。

业余做的话,,就多层纱布网,然后水不停的喷洒在上面,,让空气通过他们。。

网友:
呵呵,网上搜一搜吧,早就有产品了,不好卖。
首先,离心除尘压力损失大,只能分离5微米以上的颗粒,而尘袋可以阻挡0.1微米的灰尘。所以第二级离心除尘基本上没有用。
使用水过滤,水可以吸附任何直径的灰尘,可惜的是,水只能吸附气泡表面的灰尘,所以气泡越小越好,气泡中间的灰尘还是会跑出来。然后水会臭。
使用水过滤,空气流量很大时,水池像沸腾一样,水被吹起来,水花进一步吸附空气中的灰尘。为了防止水被吹进离心风扇,水箱需要做得很大,吸尘器也就很大。尽管如此,还是会有水进入风扇,因此需要把离心风扇(涡轮)和电机隔离,电机另外用一个风扇来散热,增加了成本。一般的吸尘器直接用吸进的气流来冷却电机转子和定子的。

楼主:
现在在用的是旋风除尘器+工业吸尘器,但总觉得空气中还有微小尘,由于微小尘被人吸入是无法排出的,希望能除干净点.
由于场地较大,出气口接室外较困难,另希望结构是越小越好,方便移动.

楼主:
喷射发雾化水是个很好的点子,目标是结构体积小及内循环的水质变坏对泵有没有影响?

网友:
-般用=级效果就很好了,第-级用旋风,第=级用滤袋,冈机用离心机,不要用水的,以后维护很麻烦。

网友:
太麻烦,加工时密封起来,停机用吸尘器,简单

网友:
用一个好点的滤心,就都解决了,

网友:
水雾除尘较好,但实现比较麻烦!!可以参考北方供热公司锅炉除尘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