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升级日志5.3

楼主(2012-06-11):
升级了5.3pro,很不错,
悬停增稳?原来已经够稳的了,没啥感觉啊,呵呵

德国又推出新机型?
横轴用两颗滚针轴承,够厉害,这算是第一个用这种轴承在横轴上的吧,厉害
不知道那俩轴承能不能受得了强大的拉力外壳不提早挂点

网友:
听说尾巴会更硬一点,有感觉吗?

网友:
用新款的传感器貌似效果明显一点。。

楼主:
尾巴的表现啊?我提高了之前的感度设定,感觉的话还得在体会体会,总体上来讲不明显

可能真的是传感器的缘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尾巴的表现啊?我提高了之前的感度设定,感觉的话还得在体会体会,总体上来讲不明显

可能真的是传感器的缘故?

呵呵,看来5.3pro版本是配合新VBAR出的。
电脑设置软件VStabi 5.3 与 VStabi 5.2 相比, 有区别吗,貌似也没增加什么新设置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看来5.3pro版本是配合新VBAR出的。
电脑设置软件VStabi 5.3 与 VStabi 5.2 相比, 有区别吗,貌似也没增加什么新设置功能

说是悬停稳定性增加,之前就异常稳定了

网友B:
5.3和5.2软件没区别   飞行性能不感觉有什么不同  最后得出就是 其实心里问题 (实话:和蓝的一样。可能我技术不到家 飞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5.3和5.2软件没区别   飞行性能不感觉有什么不同  最后得出就是 其实心里问题 (实话:和蓝的一样。可能我技术不到家 飞不出来)

我是没感觉出来,呵呵

貌似VBAR的程序对于飞行影响已经大于传感器了

网友:
那个机器的钛螺丝骚包呀

网友C:
我也飞了5.3和新v8,变化不大,细心体会,5.3版在悬停,航线有一些变化更要稳定些,新v8换了传感器,新传感器感觉可能优点在可靠性和不会受温度影响这方面。实际飞行新旧v8很难感觉出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飞了5.3和新v8,变化不大,细心体会,5.3版在悬停,航线有一些变化更要稳定些,新v8换了传感器,新传感器感觉可能优点在可靠性和不会受温度影响这方面。实际飞行新旧v8很难感觉出有差别。

 感谢资深玩家的评测。
据我所知,无副翼的一个共同的小问题是航线稍有不自然,如果5.3增强航线时的稳定性体现在更自然,那VBAR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