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0c和T8FG哪种好?2.4G和天线版哪种好?

楼主(2012-06-11):
如题,新手求解。。。

网友:
10c72m正在使用

网友:
如果你想用FM的话,那么只有10C可以选。T8FG原生2.4G的。2.4G的话,我自己选的是T8FG。感觉10C太巨大了。还不能升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升级的话里面设置的数据会丢失么?从设置方面,手感方面和遥控性能来看哪种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淘宝逛了下。。。10c也有2.4G的。。。

网友:
好像飞直升机的用T8fg比较多,固定翼10C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飞直机和多轴。。。偶尔也飞飞固定。。。哪个合适?

网友:
T8是全才什么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直机和多轴。。。偶尔也飞飞固定。。。哪个合适?

可以考虑JR的XG8飞直升机和多轴,有回传功能,手感舒适,接收机也便宜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传功能是啥??

网友:
回复 楼主:

遥控器上能够看到电池电压,发动机转速温度等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哦,了解了,不过感觉jr的那些控挤挤的。。。T8fg不懂用起来好用不?好用就搞了。。。飞那三种机体都不用换最好,就是不知道t8还有什么缺 陷没?

楼主:
决定还是入10C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