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凤凰1370mm,飞丢了

楼主(2012-06-11):
6月9日早晨,飞凤凰1370滑翔机,只见灰机越来越高,越来越远,加上风较大,控制不当,在视线中很快消失了

网友:
切熄火直接炸掉。。

网友:
出门别忘带望远镜...

网友:
找母飞机去了,很快就会带很多小飞机回来的

楼主:
就是心疼我的接收,哎!滑翔机也有缺点呀,太飘啦!!!

网友:
要飘逸就选飘飘。。。
  装个自我毁灭装置吧! 这样你心里还踏实些

网友:
 哥们,关动力,推杆啊。。。越往高气流越大,不赶快的话,就真的只能看着它飘走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很常见,主要是把飞机飞到下风向后不够沉着冷静, 几个弯转不回来就越来越远了.
建议LZ先换飘飘,飞熟练后再上其它机型. 另外要切记让飞机保持在上风处飞

网友:
这个大JJ怎么也会丢呢

网友:
其实这种泡沫机和真正的滑翔机差距很大,是不会被上升气流托着下不来的.一般只有较大翼展的轻木或复材滑翔机或者DLG才会吃到上升气流越飘越高.
LZ应该是没有及时收油门,另外就是飞远了就判断不准飞机朝向. 这些都要靠经验积累的

网友:
风大就得顶风飞啊,手法不好,顺风飞飞机救不会来只能飞丢了啊。顶风飞五边航线,别紧张,别飞太高,顺风更不要飞远了。

网友A:
其实这不难处理》。。在淘宝买一些点火头和点火器,,出去飞的时候再带上几个大春雷,,过年放的那种!!一旦发现回不来或者有人捡飞机有邪念的话,,自爆 设置在遥控第五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不难处理》。。在淘宝买一些点火头和点火器,,出去飞的时候再带上几个大春雷,,过年放的那种!!一旦发现回不来或者有人捡飞机有邪念的话,,自爆 设置在遥控第五通道

 还可以这样处理么

网友:
只要高度有的话,逆风推杆应能回来!不管有没有动力,有动力更好!

网友B:
看是多大的风,如果风力在4-9米每秒左右,滑翔机是肯定飞不回来的,只有你的飞机很重,重量在2公斤以上,动力足够,才能回来,我有几次大风的飞行经历,必须是推舵才能平飞,顺风能快速降低高度,逆风时,可以0速度的维持3秒左右的时间,基本可以定在空中不动的

网友C:
 经验是米攒出来的。

网友D:
有风天气别飞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