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接收机 增益天线

楼主(2012-06-11):
在网上看到wifi模块用 ipexsma线 4db白色天线
网卡路由天线
改装 2.4g,能否用到2.4g的接收机上?

可以看出futaba 2.4g 8通接收器的天线是ipex接头

这是路由用的2.4g 4db增益天线
这是ipex-sma线

这是2.4g路由的天线,路由只有发射没有接收,也就是说这个是发射天线,但我觉得这个只要是2.4g就没问题吧,请问各位大大,可以用到2.4g的接收上吗?

网友A:
可以没问题,但是增益越高,指向性越强,接收天线指向性强了不是好事

楼主:
4db的增益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吧

网友:
路由也要接收的,要不你上网,你发的信息谁接收啊?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只是这种天线重量有点大

网友:
最好是不要有指向性强的天线,要不你会莫名失控的。

楼主:
这种天线不是全向性的吗

网友B:
我拆过这种天线,其实里面也就是一段裸露的金属线。。。

网友:
这个天线本来就是全向性的,增益一般不大,像LZ发的这种只有2DB左右,而且要是D-IN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没问题,但是增益越高,指向性越强,接收天线指向性强了不是好事

这个说法不正确,他那个明显是全向天线,没什么增益越高指向越强的说法。

网友:
08:2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这种天线,其实里面也就是一段裸露的金属线。。。

是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入果拆了外壳,里面的构造跟futaba现有接收的天线一模一样的,而且,你多了个sma口接头,会有损耗,说效果不见得强过原装的天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和平时那种天线一样的,只是长短不同,想信号好,不要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