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 dx7 损坏,屏幕都不亮了,还有救么?

楼主(2012-06-11):
两个月前发现时有失控现象,幸好飞的是MCPX,只是失控掉下来而已。
当时怀疑MCPX接收天线,控电池(电池为锂电,有过放,且使用时间较长),控天线(折断过,且天线外皮有磨损)等等问题。
最后发现失控后,控后的BIND指示灯不是正常亮度,比较暗。同时执行对频操作无反应。但是非常奇怪进入控的工程模式后,只要调整一些相关的参数,或恢复一下某些设置,退出后控有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但每次使用的时间越来越短。本想拆开看看是不是发送模块有发热显现,那是天线未接上,直接开控后保险丝熔断的。更悲剧的是随手拿了一个保险丝换上,再开控,发现屏幕显示也没有了。只有开控的滴滴声,而且开5-10秒后就出现低电压告警。

后来拆除了发送模块,再加电,屏幕还是无显示。

这个样子还有没有的修啊。初步怀疑除了发送模块有问题,电源的稳压模块可能也坏掉了。

控用了很久了,是2007年夏天购入的。

网友:
已经用了5年了,可以换控了。
同情LZ~~~~~~~`

网友:
同情一下

楼主:
已经定了DX8。
我用控的经历怎么是每次涨一个通道啊。
6EXHP,DX7,DX8

网友:
你该给厂家返回去检查一下呀

楼主:
厂家答复,DX7已经停产。维修困难啊!

楼主:
谁知道,DX7,如果高频头坏了。会不会出现屏幕不显示的。
还有去掉了高频头的电源线,如果屏幕还是点不亮,是不是主板也可能坏掉了?

网友:
换DX7s,DX8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