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 vbar sk720的比较

楼主(2012-06-11):
以下文章来自helifreak ,翻译的不好大家见谅,欢迎拍砖

最近分别在我的直升机上用BEAST-X,V-bar和Skookum SK720测试飞行,个人感觉,他们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Beast-X是难以置信的划算,性价比很高,设置很简单。但是,它并没有Skookum或者V-bar那样更好的调教设置,然后就是它没有调节器支持功能。既然话题是关于Skookum和V-bar的,我就不过多的谈论Beast-x的细节,但总的说来飞起来还是很棒的。

V-bar和SK-720就在飞行性能上来说在诸多方面的表现上是极其相近的。都表现极佳。我在Logo 600和450 pro上分别使用了这两款设备,结果是很难区分哪一款会更强。有一次用V-bar飞的时候Logo 600向右侧突然翻滚,莫名其妙的笔直撞在地面上,(造成的原因可能是高度震动)我不知道这是否一定归咎于V-bar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如果当时用SK 720的话,也许会有同样的情形发生。自从我把V-bar安装在我的450上后,一切运行正常,也没有出现过其他的故障。

V-bar的一个明显有优势的是调节器/油门控制和选项,但我的意思不是V-bar比Skookum完全占有优势(它们两个在调节器方面都很优秀)V-bar在设置方面会给你更多可调节的选项,特别是自修复和RPM选项。在新版的pro软件里最酷的一个功能是,在自旋模式下,让引擎保持在一个非常低的转速,这使它非常的平顺并且在自修复的时候可以迅速恢复。同时,缓启动方面要优于Skookum(特别是你用一些便宜的电调搭配着像“好盈”这种可笑的硬缓启动。设定转速非常简单,由于你可以在无线设备上设定百分比,同时在软件上观看转速相对的百分比。这意味着在外场设置你的旋翼头速度会很简单,只需要调整油门曲线的上下。用Skookum的话,你需要先设置三个不同的旋翼头速度,然后再在遥控器上设定这三个固定值对应的油门位置。如果你想要设置的比这三个选项块或者慢的话,就要连接电脑手动调动了。

另一方面,让Skookum很明显突出的是记录回放功能。V-bar的内存容量有限,只能记录几项主要事件和警告。但Skookum用Mini-SD卡,有足够的空间来记录所有的飞行记录。这在振动分析方面是特别有用的。V-bar的振动分析只能在“live"模式下使用,这意味着你坐下来连接电脑时振动分析是受限制的(虽然你可以在飞行时用巨贵无比的蓝牙dongle来接入实况观看)。V-bar会在“live”模式外的事项记录里记录振动信息,但仅局限于告诉你“高度震动”和“极端振动”等

Skookum的振动分析工具太神了,会帮你追寻到振动源的准确位置。当V-bar的实况观看展示给你振动频率分析,只能简单地输出振动的组合振波。但是Skookum会记录每个轴单独的数据,你就可以知道你的震动来源自上下、左右或者前后。你可以在飞行的过程中开启振动记录功能,而在飞行之后来查看在飞行过程中任何点的位置时振动的程度。

当不分析振动的时候,Skookum还可以记录其他很酷的东西,像是你的摇杆位置、旋翼头速度、电压和加速。你可以在这个3D模拟器般的工具中看到你的摇杆位置、电压,加速状态。虽然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那么好,但看到你摇杆的动作还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在学习新动作方面和找出坠机原因的方面。

V-bar在斜盘切换还是有优势的,可有四个不同的选项,每个都可选择感度、灵敏度、aggressiveness 的设置,可以在遥控器上切换。Skookum也可以做到这点,但他把自旋设置和尾部设置分离开来,对于自旋就有了两个斜盘菜单,对于尾部也有了两个菜单。实际上,我从没觉得V-bar的四个斜盘菜单好,也几乎没有在Skookum上切换自旋的两个斜盘菜单和尾部的两个菜单。除了在尝试新的设置的时候。

在软件设置方面我认为这两个品牌是相当的。V-bar的软件看起来更现代感好看些,遥控器设置有一些奇怪并让人乏味,逼着你用遥控内微调功能(Sub-trim功能)来中位所有的设置。Skookum的软件看起来老气不美观,有一点奇怪的是为什么会把设置向导拆分成好多项,但如果从开始就跟随着设置向导一步步设定下去还是很简单的。Skookum让我有些困惑的是,当调整伺服舵机中立点的时候或者设定集体螺距它让你先点击保存设置之后才会保存到直升机。我喜欢Skookum的一点是,你在无须接通直升机电池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大部分的设置项。你只需在想要查看伺服舵机位置的时候连接电池。这实际上是非常有用的,特别是只想要改变一点的参数或者看一下记录的时候。V-bar强迫你要先连接电源,否则不能检测到设备。实际上,这两个软件都不难使用,大致花费相同的时间就可以让你从未使用过设置软件到完全安装设置你的直升机。V-bar会稍微容易使用一点点。(对于不同大小的的直升机,当选择自旋和尾部感度时得到了很好的建议)

在调校方面,我不认为存在很明显的区别。基本上可以在Skookum上调校的也可以在V-bar上面调教,反之亦然。所有的无副翼系统都试图想出一些新名字在产品功能上,所以有时很难去搞清楚相同的设置是怎样的。

这两个品牌都有所谓的“特殊功能的延伸”。V-bar有自平稳,意思是你用最少的摇杆动作来让飞机平稳的飞行,它会自动决定最佳的斜盘舵机平稳设定。实际过程中,我觉得在绝大多数的正确设置里面,自平稳是最多余的。很容易就错误的设置了自平稳飞行,导致的结果就是比最开始的设置的还糟糕。

Skookum的特殊功能是自动平衡。对很多人会有用,但对我会有点过于讲究了,没有真正地发挥过效果。对振动很敏感,很容易就对于哪个方向是“平衡”感到困惑。 我相信对于初级飞手会很有帮助的。但是不确定对于做特技的时候自修复功能会有多强大。或许你飞的非常高失去方向的时候,按下这个功能会给你一点时间空间来找回方向感。他不会真正地停止飞机飘移,你还是要控制摇杆。所以当你在离地面很近的时候飞3d动作,误操作了,按下自修复功能,你很可能还是会撞到地面,虽然会更“平衡”。

如果硬要在V-bar和Skookum这两个里面选择的话,我会说Skookum更占优势。它的振动分析和飞行纪录回放功能对我起到决定的作用。肯定会帮我避免昂贵的炸机。(我随后把Skookum安装在Logo600上面,很容易就找到了我认为造成炸机的振动原因。)你选哪个都不会错的!我的理想选择会是V-bar拥有Skookum的记录回放功能,或者是Skookum拥有V-bar调节器/自动-自修复配置。

网友A:
高级货,果然功能也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货,果然功能也高级

楼上回帖太快了  我原文还没上呢

以下是helifreak 原文

I currently fly Beast-X, V-bar and Skookum 720 on my helis. they all have their pros and cons.

Beast-X is incredible value, flies great for the price and it's incredibly easy to setup. On the con side, it does not lend itself to as much fine tuning as a Skookum or a V-bar, and does not have governor suppor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bout Skookum and V-bar I won't go into much detail on the Beast-X, but just to say it can also fly amazing.

V-bar and Sk-720 are very close in terms of how they fly. They both fly great out of the box. I've flown both units on my Logo 600 and on my 450 pro and I honestly could not tell you either one handled any better than the other. I did have an unexplained crash where the Logo 600 just decided to roll to the right and straight into the ground (probably due to high vibration levels) and this was while flying the V-bar. I don't know that this necessarily means the V-bar was at fault, and for all I know it would have done the same thing with the SK-720. I have since put the V-bar on my 450 just to make sure it was working right and haven't experienced any problems.

The one thing the V-bar does noticeably better is governor/throttle control and options. By this I don't mean that the V-bar holds the head speed any better than the Skookum (they both do an amazing job as governors). The V-bar just gives you a lot more control in terms of settings, especially in terms of bailout settings and RPM selection. One of the coolest features in the newer pro softwares is keeping the engine running at very low rpm during autorotation mode, making it a very smooth and fast recovery on bailout. Also, the slow-start is better than the skookum (important if you are using some of the cheaper esc's with laughably hard soft-start like a hobbywing. Setting the RPM is also a lot easier since you can just set a percent on your radio while looking at the software to see what RPM that percent corresponds to. That means it's very easy to change your headspeed at the field by just tweaking your throttle curve up or down. With the Skookum you are forced to enter three different headspeeds, and then set your radio to three pre-determined settings. So if you want to tweak your headspeed a little faster or slower than any of the three settings you'll need to hook up to your computer and manually adjust it.

On the other hand, what sets the Skookum apart is the logging support. The V-bar has very limited on-board memory and so only logs a few major events and warnings.The Skookum uses a micro-sd card so it has plenty of space to log everything. This is especially useful when it comes to vibration analysis. The v-bar vibration analysis can only be done in "live" mode. Which means for the most part you are limitted to doing vibration analysis while on the bench and hooked up to a computer (although you can use the incredibly over-priced bluetooth dongle to be able to access the live view while hovering). The V-bar will log vibration messages in its event logs outside of live mode but it is limitted to telling you that you had "High vibrations," or "Extreme vibrations," etc.

The Skookum vibration analysis tool is amazing, and will help track down the exact source of the vibrations. While the V-bar in live view will show you a frequency analysis of vibration, it will simply output the combined amplitude of the vibration. With the Skookum, it will log each axis independently so you know if your vibrations are up-down, left-right, or fore-aft. You can keep vibration logging on during flight so you can look at the log after you fly and see what your vibration levels where during any point of the flight.

When not analyzing vibrations, the Skookum can log all sorts of other cool stuff, like all your stick positions, head speed, voltages, and accelerations. You can see your stick positions, voltage, and acceleration in this little simulator-like tool that shows your heli in a 3d world. This doesn't really work as good as you'd wish, but it is really useful to see the stick movements you are making, especially when learning new moves or trying to figure out why you crashed.

The V-bar has the advantage when it comes to bank-switching. This means you can have up to four different setups each with different gains, agility or aggressiveness settings and you can switch between them on your radio. The Skookum can do this too, but it treats settings for cyclic separate from tail settings and has two banks for cyclic and two banks for the tail. In practice, I have never really taken advantage of the 4 banks on the V-bar and I barely even switch between the two tail and two cyclic banks on the Skookum, except for when trying out new settings.

In terms of setup/software I think they are comparable. The V-bar software looks nicer and feels more "modern". The radio setup is a bit weird and tedious, making you have to go into the radio and use sub-trim and travel to center everything. The Skookum just has you hold the sticks to the corner and calibrates accordingly. The Skookum software feels a little bit older and ugly, and it's a bit weird how they split the wizards into multiple ones, but it's pretty easy to follow if you start on the initial wizard and go sequentially to the end. One minor annoyance with the Skookum, is when making servo centering adjustments or setting your pitch range, they make you have to click "Send setup" before your change goes to the heli. The Vbar just mostly updates it live if you move a slider or enter a number and hit enter. One thing I liked better on the Skookum, is that you can do a large part of the setup without hooking up a battery to your heli. You only need to hook it up when you need to see the servo positions. This is actually very useful when you just want to quickly hook up your heli to tweak a parameter or view the log. The V-bar forces you to power the unit from a battery or it won't detect it. In practice, neither software was difficult to use, and it took about the same time to go from never having used the software, to having a fully-configured heli. The edge goes to the V-bar though for being a bit more friendly (especially having suggested values for different heli sizes when choosing cyclic and tail gains).

In terms of tuning, I don't think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Most everything that can be tuned on the Skookum can be tuned on the V-bar and vice-versa. All flybarless systems tend to come up with different names for things so it'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figure out what the equivalent settings are.

Both units have what I consider a "gimicky" features to an extent. The V-bar has Autotrim, which means you do a flight trying to keep the heli level with the least stick movement possible and it will determine the optimal swash plate trim settings. In practice I find under most correct setups trimming is often unnecessary, and it's easy to do the trim flight wrong and end up with worse trim than you started with.

The Skookum's gimick is the "auto-level" feature. It works for some people, but for me it was finicky, and never quite worked right. It is very sensitive to vibration, and can quite easily get confused as to which direction is "level". I guess if it was reliable enough it could help out beginner pilots. I'm not sure how great it works as a stunt "bailout" kind of deal. Maybe if you are really high and you lose orientation and remember to hit it you might be able to give your self some room to regain your bearings. It won't really stop the heli from drifting and you still have to control the collective, so if you are doing 3d closer to the ground and dumb-thumb it and happen to remember to hit the bailout mode, you are likely still gonna hit the ground although you'll be more "level".

If I'm forced to chose between V-bar and Skookum, I would say Skookum by a small margin. The vibration analysis and logging features tip the scales for me. It would have probably saved me a very expensive crash (I subsequently moved the Skookum to the Logo 600 which made it much easier to track down the vibration problem that I believe caused my crash). You really can't go wrong either way. My ideal would be a V-bar with Skookum-style logging, or a Skookum with v-bar style governor/auto-bailout options.

网友B:
有CGY750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CGY750的吗???
CGY 750 除了 外挂够炫 功能上还不如 飞越 小姨子 俾人亲自飞了 750 朋友后来出掉换了 MB

网友:
回复 网友B:

CGY750估计还要经历一两次的软件升级就完美了

网友:
标题

感谢lz的翻译!

网友:
标题

顶高级货,学习了

网友:
感谢lz的翻译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请问SK540 如何呢??我是新手

网友:
Skookum有黑匣子功能?

网友:
高级货,坠机前有录相吗

网友(2012-08-28):
标题

外国托儿文

网友:
准备如V8的进来学习···

网友:
SK720 要出GPS 了

让你想动就动,想定就定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71378&extra=page%3D1

网友C:
刚进了sk720,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