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各位车长们看看这遥控虎王火pao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2-06-11):
提示:

网友A:
这个效果太给力了,像是火药发射效果,内部肯定有个很复杂机械构造,不知道是打你跑手动上弹还是自动上弹。

网友B:
感觉炮管后座还是一般的那种机构,不算复杂,但是实现了后座时点燃了炮管内的火药,那这种机构肯定是单发的,打完应该要从炮管装填火药。
(画外音:黑火药燃烧后金属炮管极易生锈,不做及时清理后果很严重。)

网友C:
不一定是黑火药,我认为放入魔术用的火纸是最好的选择,无灰烬,效果好

网友D(2012-11-17):
真有感觉啊--------

网友E:
车体没有后座 没开炮时炮管就后座了。其余完美!

网友:
这个老虎太给力了~~~~

网友F:
后座还是电动的。。。。。。估计是火棉或者火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