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嘉欣F45新手求指教

楼主(2012-06-11):
过生日,别人送了一个F45给我。
我起飞离开地面前,飞机一直向左侧偏,比较严重。我就不停的微调向右。总算是偏的比较少了,但是刚刚离地,飞机一下就向右疯狂的偏。我这个郁闷。那位大侠指点一下。膜拜ing

楼主:
自己定,期待能调整微调到脱控的水平。继续膜拜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生日,别人送了一个F45给我。
我起飞离开地面前,飞机一直向左侧偏,比较严重。我就不停的微调向右。总算是偏的比较少了,但是刚刚离地,飞机一下就向右疯狂的偏。我这个郁闷。那位大侠指点一下。膜拜ing

复 liuyi.198206 兄:

你这情况估计是:

(1)  旋翼组有连杆松脱/丢失......检查并按紧。

(2)  倾斜盘松脱......按紧套入原位。

每次插电后即把直机放水平,让陀螺仪自检。
如仍不行,可能是陀螺仪发生问题了。

陈伯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定,期待能调整微调到脱控的水平。继续膜拜高手指点

你可调左右两支舵机连杆的长短(调平十字盘),
另加略调控上微调,可达至脱控悬停的。

陈伯

网友:
对的  先调机后调控的微调。(前提是保证飞机的其它都正常) 调机调两个舵机连杆。要一点点的调,完了试飞再调。   调控微调时最好是离开地面一定距离一米以上就可以了。在无风环境下调好。调到短时间基本能悬停。

网友:
起飞还是要果断,在电量充足时一下推起,油门大致能推至一半,在推的同时打一些右侧飞(由于地面效应会给飞机一个额外的阻力气流,会向左飘。)离地一定高度后地面效应就不会太有了。我也说的不太准确大概是这个意思。

网友:
标题

唉,这种现象为正常。起飞时稍微向右打侧舵,千万别用微调。如果飞机起飞到一米左右后还是不听使唤这时再做微调。飞机每次起飞前务必测试舵机工作是否正常,还有观察倾斜盘水平等~再做起飞

网友(2012-07-27):
“观察倾斜盘水平”具体怎么操作,哪位高手能给详细说明下么,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许是地面陀螺效应,你在刚要起飞离地时向右打舵,起飞后迅速回正。别先调微调,看看起飞后的状态再说。别怕炸鸡,技术经验都是炸出来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就是观察倾斜盘盘面是水平的,前后左右看看,一般是目测。

网友:
我也求指教,我的JJ飞起来是机身及平衡杆旋转面都是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观察倾斜盘盘面是水平的左右看看,一般是目测。

……还得再学习,看不太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