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脱漆济能除掉这种污渍?

楼主(2012-06-11):
面板材质为不锈钢拉丝面,面板上显得很脏,打肥皂也擦不掉,污渍部分应该是厂家脱漆重印时没充分溶解掉的余漆,请高人指点

网友:
丙酮试试

网友:
到汽车装潢店买罐柏油清洗剂,很便宜的,不过用的时候要注意,喷在抹布上擦,不用擦的地方不要碰到,对漆面和橡胶制品有较强的腐蚀性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
wd40好像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