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电机输出的功率

楼主(2012-06-11):
怎么计算电机输出的功率,就是为了计算电机效率。该怎么测试出来呢,麻烦懂的说下,谢谢啦

网友A:
2种方法

1: 测转速 和 输出扭力  , 结果相乘
2.   计算电机损耗≈铜损+铁损:  铜耗= I² x r      铁耗= 一定电压下空载损耗x (实际转速/一定电压下的空转速)1.3次方

网友:
示意图

    具体构架 得自己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测转速 和 输出扭力  , 结果相乘
2.   计算电机损耗≈铜损+铁损:  铜耗= I2 x r      铁耗= 一定电压下空载损耗x (实际转速/一定电压下的空转速)1.3次方
貌似很难测到,电机的测效率都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69680    具体构架 得自己设计
那不就把螺旋桨的效率也塞上去了?

网友A:
螺旋桨效率这里不用考虑, 螺旋桨在这里是扮演个负载的角色,目的就是让电机转动受到阻力,阻力大小就是输出扭力的大小,,, 乘以 线速度( 转速X 阻力力臂)= 电机输出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效率这里不用考虑, 螺旋桨在这里是扮演个负载的角色,目的就是让电机转动受到阻力,阻力大小就是输出扭力的大小,,, 乘以 线速度( 转速X 阻力力臂)= 电机输出的功率。
那图中测的是经螺旋桨后的推力,不是电机受的阻力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图中测的是经螺旋桨后的推力,不是电机受的阻力呢。

图画错了,不好意思  这里有必要 纠正一下  ,,测扭力应该连接到电机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画错了,不好意思  这里有必要 纠正一下  ,,测扭力应该连接到电机机身
我懂你意思了,你的意思就是测电机的反扭力?这个可应该可行 。茅塞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效率这里不用考虑, 螺旋桨在这里是扮演个负载的角色,目的就是让电机转动受到阻力,阻力大小就是输出扭力的大小,,, 乘以 线速度( 转速X 阻力力臂)= 电机输出的功率。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效率这里不用考虑, 螺旋桨在这里是扮演个负载的角色,目的就是让电机转动受到阻力,阻力大小就是输出扭力的大小,,, 乘以 线速度( 转速X 阻力力臂)= 电机输出的功率。
头脑又短路了,阻力臂是哪里

网友A:
旋转中心点到 测力受力点就是扭力力臂

电机输出功率= 扭力N x 转速x 2L x3.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输出功率= 扭力N x 转速x 2L x3.14 1072106
恩恩,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