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2-06-11):
我的飞机塞斯纳747-1用我以前玩3D机的1000KV的电机,然后再外面试飞时候飞机走不动,感觉转速很慢带不动飞机啊。我是不是要换电机啊。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还有架翼龙 我的翼龙的后轮被我弄坏了扔了 没有后轮可以飞起来吗?还是必须手抛?但是手抛的话感觉翼龙这飞机太重了 翼龙我用的是2600KV 6040的桨

楼主:
在线等啊

楼主:
继续等啊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问题。转速上不去的话,你的电机,桨的参数有吗?电池和电调是如何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是1000KV的螺旋桨是9050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池是3S1500毫安和1800毫安的 电调是25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1000KV的螺旋桨是9050

如果桨没有装反,设备都正常工作的话,动力对747来说绰绰有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1000KV的电机的底部那里有一个不到半厘米的小圈片 被我弄坏了扔了 有关系吗?就是那个电机轴(铁棍)上下能动 不是固定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1000KV的电机的底部那里有一个不到半厘米的小圈片 被我弄坏了扔了 有关系吗?就是那个电机轴(铁棍)上下能动 不是固定住的

网友:
这个1000KV的电机的底部那里有一个不到半厘米的小圈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意思?

网友:
本人超级新手,只能帮你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1000KV的电机的底部那里有一个不到半厘米的小圈片 被我弄坏了扔了 有关系吗?就是那个电机轴(铁棍)上下能动 不是固定住的

你飞的是前拉机型,卡簧丢了还是重新配一个,不然在空中电机转子连轴一块被桨拉出来就杯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飞机是后拉的啊 没有卡簧是不是飞不起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机是后拉的啊 没有卡簧是不是飞不起来啊?

什么是后拉机?蓝宇747不是前拉机型,难道还是后推机型?没有卡簧可能会把电机飞成两半,不一定飞不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去我家这的航模店了 没有卖这个卡簧的 怎么办啊?难道要在买个电机吗?

网友:
加我、我教你250838502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谢谢 我下班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