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A电调接通4250 KV600的电机不转动

楼主(2012-06-11):
我购买了100A的电调配4250(3250)电机 支持3-7S的KV600 功率为1025W 用的电池也是6S的,但是电机不转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购买了100A的电调配4250(3250)电机 支持3-7S的KV600 功率为1025W 用的电池也是6S的,但是电机不转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

画个你的接线示意图,或者是说明一下接线方法来。

网友:
是怎样的不转动啊?上电有提示音吗?
千万不要说你买的是有刷电调

网友:
你都没给信号怎么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