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25号试机完工--四导轨 台面 立柱铣-宣告本次DIY结束

楼主(2012-06-11):
“垃圾玩家”献上我的爱机:
X175*Y175*Z265  单位:MM
车 铣 一体台面精密多功能机-- 立柱翻转机构90度大变--独树一帜-将来再利用成组构件更换“磨组件”,,,,
---大局已定,后续继续使用“多国五轴伺服驱动本机,其中有美国 德国 日本 及我们 宝岛的交流伺服(有些单元伺服调试本人单独调试过了哦。如果想看可以搜索我以前发表的帖子)。
姐妹篇:
a.铸铁立柱Z轴运动单元含米国交流伺服测试视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9240

b.
四导轨Y轴运动单元-左边两根作为基准,两两一体!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5494

C.可翻转90度底座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7524
更新进程记录:
6月22日进几组大型仪表接插件。
6月25日更新Y轴伺服电机安装到位,同步轮32:16。
6月26日47楼更新X轴伺服电机安装到位.同步轮36:18。

*6月28日 X轴伺服电机同步轮--缩短X轴轴线长度完美安装完。
*7月1日 更新 精磨大石块做底座基础这回基础铸铁不变形了啊!
*7月4日Y轴100MM重复误差小于1丝视频。
*7月5日听取 网友的指正--夹个绿色过渡钢板X轴翻个身装上。
*7月7日检测Z轴垂直误差合格图。
*7月12日画个园重复5次合格--75楼。
*
7月14日调校X-Y轴互交90度--84楼。
*8月14日配置好电主轴及安装座还要水泵(天气炎热进度必然影响,我这怕会烂尾啊,深深的体会不容易--有时有点烦真麻烦!
*完工8月24日首次试机铣平面完工(主轴的垂直度还需细调)!

加上摇篮后就是5轴机

加上摇篮后就是5轴机

90度翻转1

90度翻转1

翻转后加上床头箱四个螺丝固定

翻转后加上床头箱四个螺丝固定

床头箱将来和动力用铁板连在一体的

床头箱将来和动力用铁板连在一体的

刀架组件安装座和雕刻主轴座是统一尺寸

刀架组件安装座和雕刻主轴座是统一尺寸

完工后照片

完工后照片

网友:
占个座,不介意吧!

楼主:
后续工作:
*伺服电机X-Y轴的定位安装(举棋不定的是Y轴直连还是同步带传动,直连伸出尺寸太多,看来还是侧面固定+同步带吧)。
*精密磨制T槽工作台还得固定。摇篮板件筹备基本完工,
*多能机器最大行程为:200*280*280

网友:
这还真有想法,挺不错的

楼主:
也是最大限度的利用三轴运动系统吧,本来Y轴动力可以好好的安装到立柱后面-隐身安装,可是为了利用Z轴做车床导轨就无法这么后置了,但这对430MM的直线导轨得到最大限度的应用。
---这种90度翻转机构特别适合家庭个人用户--占用最小的空间得到最多的功能原则!

网友:
 你行!亏你想得出来。

网友:
 不如搞个大主轴直接可以上卡盘

网友:
先顶起来再说

网友:
也是最大限度的利用三轴运动系统吧,本来Y轴动力可以好好的安装到立柱后面-隐身安装,可是为了利用Z轴做车床导轨就无法这么后置了,但这对430MM的直线导轨得到最大限度的应用。

网友A:
可惜最主要的基础机体实在是差,个人意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最主要的基础机体实在是差,个人意见哦。

同意你的看法--底座轻巧了点“两个办法,1,是铸造一个,2,是底盘再添加一个水品基面
目前整机可是不轻

网友:
90度翻转后,横向占用空间不少 ??

网友:
真心觉得你再做一个车床会更好用

网友:
多功能机往往有个重大缺 陷,因为要照顾到各种功能,所以有好多地方和结构要做出妥协,最后容易出现样样通样样松的结局,所以费这么大的事,还不如再做一台了。

网友: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
这个牛13啊,太厉害.

网友:
看起来怪怪的

楼主:
*底座上面首先准确划出垂直十字线,那么以后别的线段都是以此为基础,那么Y整体基座定位误差降到最小,,
*Y对Z轴左右移动平行度打表1个丝-Y轴是通过交叉的X轴左右移动定位在上面的千分表测试的,精度在设计范围内,注意这是空载,,,,

中间直线

中间直线

垂直线左侧分中线

垂直线左侧分中线

垂直线右侧分中线

垂直线右侧分中线

一体的Y-X轴到位后

一体的Y-X轴到位后

Z 轴右侧打表

Z 轴右侧打表

Z 轴左侧打表

Z 轴左侧打表

网友:
四根线规,好强悍!

楼主:
Y对Z轴左右移动平行度打表

视频

网友:
唯一看中的就是立柱

楼主:
马上就要用到电子齿轮比(CMX/CDV)的计算了,本人X轴为了省事直接用了THK成品滑台这根丝杆导程10MM。Y轴丝杆1602正合适,X这样的配比如果不是用交流伺服的话是不好直接联轴的。除非你雕刻木头。而我的目的目的是钢铁木头兼顾:))
已知:
1)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为200Kp/S,200×1000/s,200×1000×60/min;
2)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R/ min,3000/60s;
3)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
4)丝杆螺距是10mm;
求:
1、电机额定转速运行时的电子齿轮比?
2、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伺服电机的转速?
3、生产时,设定指令脉冲当量,确定电子齿轮比?
解:
1、当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时,伺服恰好额定速度运行:
1)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r/ min,3000r/60s=50r/s;
2) 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
3)电机额定转速时编码器输出检测反馈脉冲频率是131072×50r/s;;
4)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时发出的脉冲频率=200×1000/s;
5)当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时,伺服恰好额定速度运行,这时的电子齿轮比:
电子齿轮比=反馈脉冲频率/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频率
=(131072×50r/s)/ 200×1000/s
=6553600/200000
=3.2768

2、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
1)上位机发出的1个脉冲=编码器输出检测反馈的1个脉冲:
2)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时发出的脉冲频率=200×1000/s;
3)伺服电机的转速是=200×1000/s×60/131072= 91.55 r/min

3、如果丝杆螺距是10mm,
1)要求上位机每发一个指令脉冲,工件移动0.001mm,即指令脉冲当量为0.001mm,也可以说指令脉冲单位为0.001mm:
2)如果伺服转一周,丝杆转一周,减速比是1;
3)丝杆转一周,上位机应该发出的指令脉冲为10mm/0.001mm=10000(个);
4)伺服转一周,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为131072(个);
5)电子齿轮比=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上位机发出的指令脉冲=131072/10000=13.7012;

反馈脉冲:伺服电机编码器的解析度,伺服本身的脉冲。
指令脉冲:上位机发出的脉冲;也可以说是外部给定脉冲。
脉冲当量:伺服接受上位机发出的每一个脉冲信号的位置移动量,又称作最小指令设定单位。
CMX :电子齿轮比的分子是电机编码器反馈脉冲。
CDV :电子齿轮比的分母是上位机的给定脉冲(指令脉冲)。
电子齿轮比:是用来把上位机的给定脉冲要换算成与电机编码器反馈脉冲同等意义,以便控制中心按给定指令要求控制伺服转动定位;

楼主:
人家送一片USBcnc 数控卡,完全不需要MACH3软件

看,

楼主:
其实线性电源比开关电源稳定很多!

USBCNC官方论坛大家可以看看去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planet-cnc/topics

USBCNC 稳定性设置

此软件越来越完善,在使用中注意一些问题。
CNC最大的问题是干扰稳定性,请尽量用官方最新版本,因为软件每次升级,功能更多,更稳定。
1.使用最新的显卡驱动,如果可以用OPEN GL比Directx 9 好些.
2,关闭USB电源节能功能。
  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通用窜行总线控制---USBROOTHUB(可能有几个全部操作)---属性
3,有地线最好接地线。
4,变频器或者直流主轴一定要用电源滤波器。

楼主:
端午节前夕等待着X-Y轴同步轮和同步带
*Z轴行程280丝杆1605变比2.5比1可以整除。       伺服驱动东元20B 电机7CB30
*X轴行程280丝杆1510变比2比1正好可以整除。    TEKNIC 伺服 ,,,
*Y轴行程180-200丝杆1502变比2比1可以随意除。TEKNIC 伺服 ,,,
这一切都在等待中,实践看最终效果,

2.5-1配合螺距5的丝杆还算合适完全能够被整除

2.5-1配合螺距5的丝杆还算合适完全能够被整除

缺少同步轮下一步定位等待中

缺少同步轮下一步定位等待中

网友:
有点形状了,帮顶。

网友:
那是X轴对Z的平行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示,因为Y轴的定位安装依靠平板基准线。而X轴互交好90度加在上面故认为如此吧,

楼主:
6月22日又进几组大型仪表接插件--10*2=20

如图

网友:
多国五轴伺服,听起来比较牛B啊。

楼主:
来几个米国伺服电机

网友:
这个控制卡有200Kp/S???  是不是多写个0啊

楼主:
6月25日更新Y轴伺服电机安装到位,同步轮32:16

6月25日花大半天时间安装好Y轴伺服电机 同步轮,32:16

F16 S10清早阴天多云工作室门边

F16 S10清早阴天多云工作室门边

清晰度高了但粉尘完全暴露

清晰度高了但粉尘完全暴露

网友:
楼主是个有钱人
动手能力超强
还有时间

网友:
楼上一针见血

网友:
回复 楼主:

玩的起伺服的一定上是有钱人!!!

楼主:
和机器打交道多了那么人际间的交流就太狭窄--不是行家我们的话也少了,超市一年没去过,最近本地九方和大润发新开张--可是我从来没时间去哪儿消费,香烟也很节省从10元的降到7元一包的“好日子”,,,,,

楼主:
6月26日更新X轴伺服电机安装到位.同步轮36:18。

6月26日更新X轴伺服电机安装到位.同步轮36:18。图片后上哦

网友:
看到楼主的机器,眼前一亮,nnd太有创意了.想给评分来着,不知道怎么操作!!!!!!!!

楼主:
安装X伺服电机
*要求是不增加X轴的长度并且易于工作和维护,那么这个目的基本达到请看下面几个图片

网友C:
多好的图啊,单反拍的吧。只有单反才配得起伺服 这个伺服电机真好,轴也比较细,方便找小的同步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好的图啊,单反拍的吧。只有单反才配得起伺服 这个伺服电机真好,轴也比较细,方便找小的同步轮

在你的建议下我努力实现了并轴传动--减少轴向长度(确实日系400瓦的伺服电机出轴全是直径14因此被动同步轮的外径就很大而影响布局,直连也会在轴向延长200MM左右)!

网友B:
x轴设计的,浪费了下面的那4条导轨的Y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x轴设计的,浪费了下面的那4条导轨的Y轴、

---D的过程实在幸苦了,钱也很行苦,缓缓吧,,不过这个成品滑台的确不错的只要底盘稳定,,,谢谢关注!

楼主:
今天还是讲大的同步轮中间挖出直径23深度6MM的坑--可以讲丝杆的固定螺丝罩着,有效的减少了X轴转动部分长度而提高稳定性,,,如图片:

制作蓝色过渡块加强伺服连接板刚性

制作蓝色过渡块加强伺服连接板刚性

看得出经过改造后的X轴传动部分合理了哦

看得出经过改造后的X轴传动部分合理了哦

网友:
   要了空间,掉了精度

网友:
一机多用途呀,条柱够粗壮的

楼主:
弄片精磨的大石块做基础不错,还差钻四个股固定孔,,,先放上吧,,以免铸铁座子变形,

网友:
石头钻孔是要什么钻头啊?

楼主:
金刚石钻头就行,一边要加水,速度很快

网友:
花岗石,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oveliness:
谢谢你的好喝的,,,,

网友:
貌似还用的铝合金的同步轮

楼主:
嗯,Y轴行程重复精度的测试视频来了啊--100MM误差不到一个丝,这是整体精度的基础,否则其他一切免谈!

--下一步是听取,,,,,网友的指正--X轴翻个身装上,这样Y轴的四导轨承受力矩才能够“均布利用”-其实,就是加300*125的过渡板一片,,谢谢大家,谢谢关心JJ的同行们,,,,,

楼主:
嗯下午我这块Y-X之间的过渡板加工好了

嗯下午我这块Y-X之间的过渡板加工好了,下部接触面涂布黄油--上部和侧面周边来个绿色环保:)

网友:
垫个大石块干嘛的?至接访工作桌上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工作桌的不平度远远低于我的石头,再说我的石头超过屈服值就以折断自己的形态出现,

楼主:
调整 校正 Z轴与平台垂直度--角尺靠上去对光 隙 上下基本一致

调整 校正 Z轴与平台垂直度--角尺靠上去对光 隙 上下基本一致,暂时只有这个工具校正,
---其实,就没什么调整和校正,因为x-y-z加工都是有一定精度的,最后是看结果也就是综合误差吧:)
----昨天,天色渐暗6点多了照片选择角度很不好。今天从新照过吧

楼主(2012-07-13):
7月12日画个园重复5次合格

7月12日画个园重复5次合格:

这个伺服驱动只有100来克还是直接放在X轴右端很好哦

这个伺服驱动只有100来克还是直接放在X轴右端很好哦

楼主:
这样测量直径60还行,那么不圆度就得多角度检查,可是纸张就不能弄“塞规”哦,那么如何检测!?

网友:
楼主用同步带没有回差吗?如何在MACH3中设置回差补偿。

楼主:
同步带调整好松紧度没回差,远比弹性联轴器强大(看过好几台线切割都是同步带)。

网友:
一看立柱强度就不行。

网友:
驱动器不怕将来的铁屑和冷却液吗?

网友:
这玩意整的有点复杂了

楼主:
酷暑再战

四只螺丝全部锁紧到位百分表至工作平台校准水平到达2-3个丝的精度,我只有满足,不满足我还能怎么样!无奈了,工作台200*300
行程175MM*275MM
见图片:单位是=丝

网友:
加油,这个玩的有深度

网友:
不顶不行。肉牛满面。。

楼主:
MON大师的肉牛满面是什么意思--早起就问了“度娘”后才知道

最佳答 案: 你说的是内牛满面吧~谐音“泪流满面” 表示一种哭泣、悲伤的心情。 其实内牛满面的真正出处是魔兽小说<如果,宅>中的泪流满面 起初在众WOWER口中流 ,,,,,,

网友:
看来这是个精品机啊

楼主:
十字滑台互交90度的初步---百分之80以上的X-Y轴行程,画出X线段AB长度250,中点Y方向垂直线S上终点C.如果线段BC=AC,那么互交90度成功,偏差多少就失败多少:)如图所示(将来上好主轴做最后的终极调试或者要求不高那么就这样了):
第二个图片基本都是大量的废纸片,正应为有了这些废纸片才会有最后的基本结果吧

图一

图一

还有不少废纸扔掉了

还有不少废纸扔掉了

网友:
终于又翻到你的贴子了,我最近发现与这个立柱相似的东西,正琢磨着山寨呢。

网友(2012-08-16):
和这个立柱有点像啊

前些日子看到几个立柱,感觉似曾相识,就拍了个照,请LZ鉴定

楼主:
嗯,这个要得起码可以D个小磨床吧-我看到右角的转轴吧

楼主:
天气炎热 克服困难不要烂尾--说老实话有时不想动手了

怎么办,还要D,要不啫喱没法做人:)
更新了电主轴和电主轴镜面座,以及按照主轴尺寸而制作的Z轴延伸框架,如图:

网友:
立柱比较重。弄个液压杠杆可能会更方便些。

楼主:
正在找合适阻尼系数的油缸

楼主:
8月25日试机成功

如图

MACH3界面

MACH3界面

厚薄规几片叠加对Z轴高点位置

厚薄规几片叠加对Z轴高点位置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夹工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