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直机油门混控需要设置吗

楼主(2012-06-11):
我的控是JR XG8
油门混控功能说明:
操作各方向舵时,主旋翼转速可能会因为负荷而降低。此功能是为了进行补偿而配置的混控功能。能够实现
调速器
自动进行转速补偿的效果。并且能够通过设定各自的SW 实现从副翼、升降舵、方向舵各舵分别发出MIX。
此话的直译就是,当飞机转弯打方向和副翼,会造成主旋翼转速失速,设置此功能可以改善。我觉得设置此功能更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动作的完美表现上。请教各位前辈,你们都设置此功能吗?谢谢

网友A:
很古老的功能了,从没用过的飘过

网友B:
现在的锁尾陀螺已经能自己处理了,不能再用这功能了

网友C:
LS的情审题后再回答-。-
飞3c估计有用-。-
玩3d的木有静态动作,真的没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哦,确实没咋看,那用定速就行啦

楼主:
谢谢,各位兄台指点

网友D:
想把航线飞得很漂亮,确实有用,不过还是喜欢手上修正,操控感更强
举例说,推升降前进一般会掉高度,可以在混控里适当提高油门,补偿此时的高度损失,这样手上可以少点修正动作,高度变化小多了。同理,别的舵向也可以根据需要设置

网友E:
这功能在油机上比较有用,因为油机掉转速比电机利害.
我那架trex600n就调了混控,感觉比没调好飞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前辈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