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电机作方向舵新方法

楼主(2012-06-11):
手头上就只有一套玩具直升机的设备,寻思做个简单能飞的飞机给女儿看,就做了个这么`````一片小鸡

泡沫材料
总重:11.1g
7mm空心杯
100mh电池
用直升机尾电机控制方向。方法:把尾电机粘在一侧的机翼上面。如3楼图片。

哎,,怎么还很暴力

楼主:
刚才出去爽飞了
分两回出去
第一次飞的很平稳,但是总是直线飞行,飞出去就回不来了 ,话说这做的也太标准了 ,动下方向舵,可以转弯,但是转弯的半径那叫个大啊,得5-7米,这可难为了我这个红外遥控了 。
经过不断炸鸡,10来个回合下来,一边翅膀开胶了。并且发现翅膀太软,飞起来,上反角一下变大许多。回去该。这飞机就这点好,想怎么该就怎么该

第二回做了些改动,出去飞,基本可以转圈了,而且基本不用方向舵,哎,省事了。

改动:翅膀上面的电机往外挪了少许,两边翅膀做了拉线。如图:

网友A:
能不能涂得好看点

网友:
建议LZ将尾舵机放在尾部,舵效会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什么原因,尾电机好像有惯性一样,摇杆推上去一下再松开,尾电机总是要多转那么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涂得好看点

手头没有涂装用的东西,只有一根标记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