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微型机电子设备 配置

楼主(2012-06-11):
各位好!
本来这个帖子应该发在室内讨论区的,但是那里人气不旺,没人回。因此只好发来这里了。
想请教各位的是使用6mm空心杯做动力的微型机,如何配置电子设备。
我之前一直用的是天地飞6A 2.4G控/WFT06X-A玩固定翼。
最近看到微型机很漂亮,想动手玩一玩。但是对于电子设备一窍不通,在此请教大家。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想用天地飞2.4玩室内微型机不行。
至少得换装个别的高频头。
我所知飞梦2.4有1g微型接收。
淘宝还有一家忘记品牌了。o什么的,做的是电调、接收、舵机(好像有普通舵机和电磁舵机两种)全集成的,这样最方便,也最集成。
当然调频制式的微型设备也有。

楼主:
请问为什么要高频头?是因为接收机的重量问题吗?
天地飞有个微型接收机WFR04S,只有2.2g.

网友B:
3楼的头像有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