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怎么办呢?悲剧了???关于新手做雕刻机

楼主(2012-06-11):
第一次做雕刻机啊。。。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希望同志们出出主意我现在有一个45号钢焊得全钢架子,10mm厚的钢板啊。自己又没有加工条件,于是悲剧了,钻个洞都成问题啊,到外面花了大把钱找人焊接,转洞,结果还是有问题,现在x轴和z轴都长了,需要在架子上开洞,然后光杆底座的螺丝孔也有点歪,z轴座也有点歪 就是各种小问题。那叫一个烦啊。还值得继续做么?我现在想换铝型材了。应该会方便些吧

网友:
建议,自己买个比较好的手电钻,在点焊接好的基础上,你可以对着钢板尺榔头矫正好对角线--这是用电钻钻孔-攻丝--固定,,,,,装备工艺很重要,另外,自己到石材厂买一块打的地板石头,起码可以给你做个基础面吧,上面的东西最多花你200多啊

网友:
都这样了换铝的不如自己买个手电钻和直柄立铣刀加个直角尺自己搞费用比你换个铝的低的多了同时增长自己动手造机器的能力了

网友:
楼主这样的制造机座水平最好先不要做了,只有越搞越气馁,我跟你刚好相反,我只会做机座,对电路电控这些是白痴

网友:
兄弟要是不急的话可以慢慢搞的。要很多的信心。我和您一样也是两难。不过我选择了铝型材。那玩意儿好搞,手电钻搞的定。(不过手艺不行,我有X2)。今天刚做了一点。说实话都不理想。我设计的可能好一点点。
  要说钢板用手电钻打孔有点难啊,不铁皮,是钢板。要用飞机手电钻。一要压住,二要钻头正,三要钻头好。反正我钻过的,要人命啊。
那钻头换着去的,整把的买。使劲的按。还罢了。配件买了吗,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我也是会做机做对电控也是百吃呵呵~~~~~~~~~~~~~~~~

楼主:
配件都买好了呢,就差安装了,哎。。。看来还是要慢慢来啊。哈哈,我只有一个小电摩,taobao的180w,100元的那种,,,,,那个东西都钻不动啊,,,哎

网友:
就是各种小问题。那叫一个烦啊。还值得继续做么?我现在想换铝型材了。应该会方便些吧

网友:
手钻功率要大一些,我用350瓦的钻,钻铁还轻松些,200多瓦的很吃力。慢慢来,哪怕一天完成一个孔。

网友:
 我用350瓦的钻,每天钻十多个

网友:
建议你购买6061工业铝排,20多一公斤,花不了多少钱,容易加工多了,我就一把钢锯一个把搓刀加工的。

网友:
鼓励自己造,只是过程很熬人。可能要 被淬火 多次

网友(2012-09-28):
礼貌顶贴,利人利已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位兄弟同城
我有机器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樓主別擔心
先把自己的所在地報告一下
看有沒有同城的網友能幫你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建議先找台二手鑽床
新手用手電鑽根本鑽不直的
還是鑽床容易上手一點
二手鑽床的價格應該比你外協加工費用還便宜一點

如果有了鑽床的話
再買幾支螺絲攻
再用角磨機把焊點全部磨掉拆開後
自己慢慢鑽孔攻牙
用螺絲連接
這樣調整時才有餘量可以調整
焊歪了想調正都很難

你的機器用的材料都還可以
帶座光軸,滾珠螺桿
連鐵板都銑的平平的
如果放棄是有點浪費的

网友:
唉,没条件还是直接买台成品的算了,这样乱试浪费的钱比买成品机还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別擔心
先把自己的所在地報告一下
看有沒有同城的網友能幫你

想当初是贫僧向委座投的第一个臭鸡蛋
嘻嘻
委座不计前嫌赠我鲜花
贫僧无地自容呀

委座的方案是比较好的
螺丝连接好像还有个好处
是消除谐振?

网友:
你就不应当使用焊接工艺,这样出了偏差无法效正,我第一次做的JJ快完工了,用槽钢做的全部用螺丝上,可以调整,再来半个月机械部分就快完工了,我建议你改用螺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