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RS如何较准?

楼主(2012-06-11):
以前软件里貌似有选项,可惜现在的没有了。重新较准了罗盘两次,然后回来看ahrs居然每次都不一样,why?

网友:
把软件和固件都升级一下。新版本里有AHRS校准那一项的。
http://wiki.xaircraft.com/zh-cn/Downloads:XAircraft_Center

网友A:
v2通电灯不亮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v2通电灯不亮正常吗

通电一定会有灯亮。是哪个部分的灯不亮?描述下细节会便于查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