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2.4G飞了400M左右失控

楼主(2012-06-11):
天九2.4G飞
FPV
用天七接收机,刚组装好后飞了600多米未失控,有一个多月没飞,今天拿去飞,飞高及飞远300-400米失控,是接收坏了吗,特来请教高手,

网友A:
我的才200多米就失控,后发现天线段

楼主:
谢谢指导,昨晚换个9通改天试试,楼上的是接收天线断吗,

网友B:
可能是天线问题!

网友C:
检查天线,别说天地飞,JR天线坏了100米就抖了

网友C:
我的以前JR9,炸鸡扯坏了天线,没发现,到飞场发现抖舵,稍微拉了下距离,直接失控,还好留了个心眼,没起飞,不过一下午泡汤,只能收拾回家

网友D:
我10C PCM也是400米失控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的见意,换了个天9通接收接收机今天试了二个起落,最远飞了900多米(不敢再飞远了)高度100米左右,看来我的天7通接收接收机是有问题了,为了感谢各位模友的关心,我改天会把天9通接收接收机的极限遥控距离测试后汇报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