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2.4G飞了400M左右失控

楼主(2012-06-11):
天九2.4G飞FPV用天七接收机,刚组装好后飞了600多米未失控,有一个多月没飞,今天拿去飞,飞高及飞远300-400米失控,是接收坏了吗,特来请教高手,

网友:
换个9通试试

网友:
发射机天线你是不是直指你的飞机了?

楼主:
谢谢指导,昨晚换个9通改天试试,发射机天线没直指飞机,遥控我有几台如何使用我知道,

网友:
fpv是2.4G的?

网友:
和图传干扰的

网友:
2.4的不要上fpv了。现在2.4的干扰太多,wifi,城市wifi到处都是。很难说啊

网友:
标题

2.4的不要上fpv了。现在2.4的干扰太多,wifi,城市wifi到处都是。很难说啊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的见意,换了个天9通接收接收机今天试了二个起落,最远飞了900多米(不敢再飞远了)高度100米左右,看来我的天7通接收接收机是有问题了,为了感谢各位模友的关心,我改天会把天9通接收接收机的极限遥控距离测试后汇报给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的见意,换了个天9通接收接收机今天试了二个起落,最远飞了900多米(不敢再飞远了)高度100米左右,看来我的天7通接收接收机是有问题了,为了感谢各位模友的关心,我改天会把天9通接收接收机的极限遥控距离测试 ...

天9用2.4G双核9通接收fpv2000米没问题朋友测过了。不过我选择72H加功放和图传不干扰。

网友A:
以前有个贴内容大概是72MHZ加功放飞15KM信号还是刚刚的。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个贴内容大概是72MHZ加功放飞15KM信号还是刚刚的。
15KM?够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