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2-06-11):
futaba617FS如何对频麻烦各位朋友教教我

网友A:
看你什么控 7通一下的直接对频 按键直接就行 7通以上的需要调节控里 改到7通模式 在对频

楼主:
控是10通的,改七通以后接收机如何对频

网友A:
给接收通电 ,然后有何小按钮按一下,接收的灯开始闪烁,在打开遥控器就会对上了,对上之后是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