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四平双环牌回转工作台怎样拆开来

楼主(2012-06-11):
今天收了个250的双环牌的回转工作台,因为长期不用的缘故,手轮转动比较紧,想拆开来清洗下,卸掉底下几个螺丝后就不知道该怎样拆了,想问下有没有了解的兄弟,应该怎样拆才对

网友:
蜗杆连套是一起拆下的。

网友A:
四个罗丝拿下来,中间2个罗丝也要拿下来,看情况不妙!罗丝帽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先拆蜗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罗丝拿下来,中间2个罗丝也要拿下来,看情况不妙!罗丝帽没了

您说的是这两螺杆吗,这两螺杆是松的,但取不下来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双螺母需要拆下,另锁紧转盘的两个螺丝也需要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双螺母需要拆下,另锁紧转盘的两个螺丝也需要拆下。
哦,那锁紧转盘的两个螺丝在哪里,我看能拆的螺丝已经都拆了

网友:
看上去是有些年头了

网友:
拆不了就是还不对方法。

网友C:
这东西我有一个160的,不知道和你的一样不一样。我说说怎么拆的吧。
首先要拆旋转把手,把把手和刻度盘拿下来,这个可能比较紧,要用工具。
在把手前面的壳体上,有个螺丝,是锁紧用的,打开后,里面有个带斜面的圆柱形卡块,这个一定要拿出来,拿不出来,蜗杆就取不出来。
旋转把手部分前的蜗杆壳,就可以轻松取出蜗杆了,这个也是调整回差用的,利用偏心方式,使蜗杆靠近或远离蜗轮。
回转台底部有三个螺丝,是用来拉紧蜗轮体和工作台的。拧开就行。
这时,里面的蜗轮部分就可以拿出来了。
顺便说明一下,在蜗杆的前面,也有个螺丝孔,里面有前后两个螺丝,一个滚珠,是用来顶蜗杆用的,其中一个是调整松紧,另一个是锁紧前一个螺丝用。

网友:
罗丝全拆掉,直接对着底部的轴敲,硬敲出来,蜗盘不出来,蜗杆是出不来的,赶快敲吧,

楼主:
总算拆下来了,正如 凯帝兄所说,把所有的螺丝都拆下后,硬敲下来的,在此感谢所有回复的兄弟

网友:
看里面质量还真不错!!

网友A:
上罗丝就有麻烦,用2个很长的丝杆申到外面来,把园燕尾贴紧了,再上其他的罗丝

网友:
主要是很难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罗丝就有麻烦,用2个很长的丝杆申到外面来,把园燕尾贴紧了,再上其他的罗丝
这个倒不觉得很难,找了个镶有合金头的画笔,从螺丝孔中插进去,拨动里面的滑块就可以对螺丝孔了,另外发现,在转盘转动灵活的情况下,不用拆转盘也可以将蜗杆拆下来的,把该拆的螺丝都拆了后,转动蜗杆,向手柄的另一头退出,退到不能转动的情况下,用手转动转盘,就可以把蜗杆退出来,

网友(2013-06-25):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这两螺杆吗,这两螺杆是松的,但取不下来

多少钱收的,那天看到个3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我有一个160的,不知道和你的一样不一样。我说说怎么拆的吧。
首先要拆旋转把手,把把手和刻度盘拿下 ...

正解!底面类似螺丝的东西应该先拆,螺帽面上 应该有拆卸孔,锈了 可能看不出来

网友(2014-01-07):
我也收了个 不知道四平双环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
我有个千岛万向分度盘你~要不要1000

网友(2019-03-09):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我有一个160的,不知道和你的一样不一样。我说说怎么拆的吧。
首先要拆旋转把手,把把手和刻度盘拿 ...

朋友,问一下回转工作台的转盘跟底座之间有没有轴承的?是什么类型的轴承?

网友D:
问一下回转工作台的转盘跟底座之间有没有轴承的?是什么类型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回转工作台的转盘跟底座之间有没有轴承的?是什么类型的轴承?

不好意思,兄弟,那是很多年前拆卸的,具体记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兄弟,那是很多年前拆卸的,具体记不清楚了。

我了解过了,说是没轴承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