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的FET叠加的可能性?

楼主(2012-06-11):
蚊车里的FET叠加(焊接)后,可以换高转速(大电流)的马达,同理是否可以通过叠加四合一里的FET而达到同样的效果呢?求高手指引!

网友A:
可以的,但是你需要懂点电路,mos管不是你想怎么焊就怎么焊的,一般一个就够了,两个叠加的话60A都差不多。但不知道你具体的想法

网友B:
增加FET加大驱动能力原理上是行得通的!
但有两个先决条件必须符合:
1、原电路板上的走线需能承受增加的电流。必要的话得添加辅助线(在铜箔上加焊铜丝或堆焊锡)使导线的截面积加大。
2、由于新添加的FET与原电路上的批号不同,由于不同批号的FET会有较大的离散性,故而不能均分电流。因此,最好是拆除掉原FET管后换上统一批号的、型号一致的新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但是你需要懂点电路,mos管不是你想怎么焊就怎么焊的,一般一个就够了,两个叠加的话60A都差不多。但不知道你具体的想法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FET加大驱动能力原理上是行得通的!
但有两个先决条件必须符合:
1、原电路板上的走线需能承受增加的电流。必要的话得添加辅助线(在铜箔上加焊铜丝或堆焊锡)使导线的截面积加大。
2、由于新添加的FET与原电 ...

谢谢指教!原来是黑人大哥来了,幸会幸会!大哥能帮我焊吗?